发帖请教个二极管降压的问题

楼主(2016-01-13):
本人飞450  ,斜盘215   锁尾舵机是只能到6v的8910 A+ ,据说说窜两个二级管可以把7.4v降到6v,那么问题来了,淘宝上二极管规格千万种,请问买什么型号的合适呢?本人电子白痴望知情人士不吝赐教

网友:
多一点电路多一点隐患 不如买个新锁尾舵机  因为这个炸鸡损失就不值得了

网友:
只要电流值能满足就可以

网友:
某宝买几圆的微型降压模块,指甲大小,5到12伏,1500到3000毫安都有。

网友:
稳压二极管不是串联,是并联,相当于硬把7.4v硬拉到6v,稳压二极管就成了一个耗电器材,相当耗电,而且直机的电池c数那么大,甚至会把低功率的稳压二极管烧坏。
还是买降压模块好

网友A:
1n4007就可以了

网友:
用二极管降压有几点你要清楚:
1,二极管压降随工作电流大小变动,大约0.7v~1.0v之间,电流越大压降越大。
2,你的电池电压是变动的,满电8.4v,没电时可能会到6.0v。
所以考虑到所有的情况,你得到的舵机电压会在7.0v(满电时舵机轻负载)~4.0v(快没电时的舵机重负载)之间。

网友:
看看亚拓 K10333A降压线是否适合你用。

网友:
在图表中选择电流和电压合适的二极管。

网友:
用肖特基二极管可能比较好。

楼主:
感谢楼上的各位热线回答,已经买了降压模块 2克重。之所以这么折腾完全是因为舍不得8910A+  个人用过的最好的450级别锁尾舵机

网友:
舵机最好别用二极管降压,拿最常规的1N4xxx系列来说,一般500ma的电流用上一两分钟就开始发热了.最好是换高压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