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3a图传不能显示的问题。

楼主(2016-01-13):
买了5.6个月的3a。平时一直都很少飞,前几天想拿出来拍拍,结果飞第一块电池的时候图传就出现了连接不上的问题,后来开关了几次机以后又有了。结果到了第二块电池不管怎么重启都没有用,图传都是不显示。请问有大神知道这是什么问题吗?是不是图传的线连接有问题还是咋的?问题如图。其他连接都正常。

网友:
不知道,返厂吧!

网友:
换内存卡试试

网友:
换显示设备

网友:
很遗憾,我刚入手的P3A也是这样的。

卸下了原先的APP之后换了一个软件,换了手机,现在稍微好一点,但还是会出现图传信号丢失的情况。模友建议,换苹果手机稳定

网友:
连接APP时  有选项 你什么型号的飞机就选什么型号。  不然可以控制飞机,但没OSD 和图传

网友:
云台坏了

网友A:
教你一个方法,重置遥控器
同时按住C1;C2和拍照按键关控,同样方法开控。
这样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教你一个方法,重置遥控器
同时按住C1;C2和拍照按键关控,同样方法开控。
这样试试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