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发帖请教下 穿越翻滚

楼主(2016-01-13):
入手穿越,请教下翻滚是啥模式,增稳模式能反么,比如增加副翼的横滚角度,还是必须手动模式下,感觉有点难,怎么打舵呢

网友A:
用半自稳或纯手动模式,摇杆打到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半自稳或纯手动模式,摇杆打到底

是不是不开自稳,就是手动模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不开自稳,就是手动模式?

有个半自稳模式,就是摇杆打在百分之八十以内是自稳状态,百分之八十以外是手动状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个半自稳模式,就是摇杆打在百分之八十以内是自稳状态,百分之八十以外是手动状态

我不开自稳,默认PID,油门打到底,只能倾斜很大角度,就是翻不过来,难道还要调PID。半自稳,默认就能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不开自稳,默认PID,油门打到底,只能倾斜很大角度,就是翻不过来,难道还要调PID。半自稳,默认就能翻 ...

你那可能是自稳,所以只能最大角度,半自稳或手动才行,第一次翻尽量飞高一点,然后开到半自稳或手动,横滚摇杆打到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那可能是自稳,所以只能最大角度,半自稳或手动才行,第一次翻尽量飞高一点,然后开到半自稳或手动,横 ...

感谢

网友:
感度调高,我知道cc3d默认感度翻一圈要很慢,得飞很高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