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虾,穿越机的接收机选择

楼主(2016-01-13):
请教大虾们一个弱弱的问题,玩4轴穿越机,用cc3d或Naze32 飞控,接收机需要几通道的?

网友A:
华科尔我用的是rx701,至于最少要几通我忘了。cc3d

网友B:
cc3d 要6通,不过最后一通道没什么用

网友C:
最少5通 5通道是模式

网友D:
X9D控 X4R 或D4R接收,国际标配 ,不二之选

楼主:
谢谢大家,那目前天6II,还够用

网友E:
4通加一个模式通道,6通道等于摆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