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低成本一步步教你纯手工DIY碳纤穿越四轴

楼主(2016-01-13):
一直想要漂亮的碳纤四轴机架,但是市场上没有自己喜欢的就DIY,废话不多说开干!
先附上两张完成后的图:(由于是第一次做 所以很多细节还在研究中做的不是很好  赶工做出来不是很完美 精细的加工肯定会很漂亮)

1、准备好以下材料:
(设计好的四轴最好打印出模具来、碳纤维布、A、B碳纤打底胶水、美纹纸、AB复合胶水、小刷子N吧、磨砂纸320目、800目、2000目的准备N多、打磨石膏、海绵)
2、弄好设计的模具
(两种方式1、3D打印;2、石膏或者黏土自己打磨成型PS这个要求心灵手巧)
LZ选择的是3D打印的附图:
这个图比较喜欢吧
3、成型作品:
4、在成型作品上弄上用320磨砂纸磨平
5、放上AB碳纤打底胶水按照比例调和 目的是促使模型与碳纤维粘合,打底胶水一般都干的很慢

楼主:
6、裁剪好碳纤维布、待胶水比较黏时。在布的周围贴上美纹纸。

7、很关键 、完美程度取决于这一步、看碳纤布是否在打底胶水上黏平、

8、黏平整后,在碳纤布上附上第一层A、B碳纤面胶。第一层碳纤面胶要涂的薄一点

9、待第一层胶水干后需要抹平整、可以用木尺。或木棒轻轻压平。整形一下有木翘起的边缘
10、再上第二遍A/B碳纤面胶水。然后太阳烤或者电炉烤、(注意温度不宜太高、手摸上去有点暖和就行)
11、待面胶有点黏但不是干的时候刷上第三遍面胶。

楼主:
12、待面胶完全干以后(一般大概10小时)后开孔模型镜头空或者电机座空还有螺丝孔建议使用角磨机慢慢磨出空来
13、用320目的磨砂纸打磨一遍。
14、用800目的磨砂纸打磨一遍。
15、用2000目的磨砂纸精细打磨一遍。

16、磨的平整后用石膏和海绵涂在上面润滑 让它有光泽。
17、碰上油光漆。
基本完成稍后几部又再更新

网友A:
为什么不用真空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用真空袋呢?

用真空袋就不是超低成本了

网友:
说实话并不好看。。。比不上楼主上一个帖子里的小四轴。。。
没抽真空去除多余环氧树脂,导致粘上三层碳布之后原来模型的线条没了。。。
强度和成品比完全不是一个等级。。。

楼主下次可以抽真空试试。。。

网友:
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顶起

网友:
支持低成本DIY

网友:
真心不好看。好像凹模才对。

网友:
还是抽真空吧,为了究那么点所谓低成本搞得这表面质量不值得

网友:
好手艺,我学习了回去研究去

网友:
老实说有点丑…不过起码是自己的飞机

网友:
看着有点像烤鸡

网友:
应该真空,现在孔眼很明显

网友B:
我感觉图纸上的还好看点。

网友C:
多少钱下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多少钱下来?
成本几十元吧

网友E:
这个有点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