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中心板的大飞机,求大神指导!

楼主(2016-01-13):
最近穿越机玩腻了,开始打造我的第一架大飞机,但是马云家的大飞机机架都好贵,想着还有几个穿越机架,本着将就一下的原则,所以了一个····

对于要求,

首先,要···
其次,要折叠···
最后,还没想好···

开着自己的3D打印机,动次动次10多个支架之后才确定角度····

但是太嗨了,本来预计做650机架的,结果一个不小心,轴距700多了,在考虑要不要剪短一点····

关于折叠,我的想法是马云家那些几百块一个的折叠件太坑人了,为了不让人坑,所以自坑,大不了当易损件用,5个起落换一套折叠件····

最后,关于强度的问题,我用手撑了撑,还行····不过感觉后支架可以再改的结实点,管子改成16的····
还有中心板太小的问题,我考虑的是中心板弄成3层,电源1层,其他电器2层,电池最外面1层,不知道这样设计行不行····

彩蛋:最后的最后,由于第一次组大四轴,预计用1555的桨,不知道4110的电机好还是3508的电机好,340KV的好还是400KV的好,又或者再加大点桨的尺寸,求各位大神指导,谢谢!

网友A:
不错 但是中心板好多突起的螺丝 注意飞控的位置

网友B:
一般的话就3508吧 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 但是中心板好多突起的螺丝 注意飞控的位置

谢谢你的提醒,零件应该会装在吊舱里,这里装电池和电源相关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的话就3508吧 省电

请问3508会有小马拉大车的情况出现么?我想上1555桨,不知3508能带多重上天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3508会有小马拉大车的情况出现么?我想上1555桨,不知3508能带多重上天

到官方网站看看数据

网友C:
不合理,中心板大有很多好处,力臂长没有一点好处

网友:
继续坐等楼下评论

网友D:
给你个建议,用碳纤方管,能省折叠件、电机座,制作简易,能折叠,强度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合理,中心板大有很多好处,力臂长没有一点好处

管子买小了一号,应该买16的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你个建议,用碳纤方管,能省折叠件、电机座,制作简易,能折叠,强度好。

请问方管怎么折叠呢?

楼主:
中心板确实小了点,连电调都装不进去,还差尾巴没有装上,下一步准备升级机臂,太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