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是BNC头的视频如何改装?

楼主(2016-01-13):
我的视频设备输出的是标清的视频,输出接头是BNC头,如何改装或者加转接头才能使用那种
FPV
图传
呢,如何改装接口才能对上,并且正常工作呢,大家有什么更好的解决方案吗?

网友A:
这种头航模中一般不用,建议把头换了,改成杜邦插头(线拆开,自己焊)

网友B:
剪了,找个可以用的接头驳上就行

网友C:
直接減掉換杜邦,航模為了減輕重量幾乎不用那種專業插頭。

网友D:
BNC头里面无非就是两根线,视频和GND
草把剪刀咔嚓一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