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接触F3飞控,请教些问题

楼主(2016-01-13):
F3飞控的几种PID哪位大神能介绍下呗。

网友:
不懂 帮你顶了 等大神

楼主:
扒了下以前别人发的帖子,找到了。哈哈PID Controller 0 – Multiwii这个PID算法是Cleanflight固件里面默认算法。也许你知道cleanflight其实就是baseflight固件的一个分支,而baseflightMultitwii固件的一个分支。因此PID Controller 0是源于最早的Multitwii固件(Multiwii 2.2 – MW2.2 版本以及更早的版本)。
这个PID Controller 0算法有着一些很奇怪的特性来影响PID的值。例如:在PID值里的奇怪的效果,当你增加roll和pitch的P值的时候,roll和pitch旋转的灵敏度也随之降低,而为了达到原来的效果,你在增加Pitch/Roll/的P值的同时还需要增加Pitch/Roll rate的值来补偿。
PID Controller 1 – Rewrite顾名思义这个算法就是PIDController 0 – Multiwii算法的更新版本。它是源之于Multiwii 2.3版本,在cleanglight文档里介绍的她的运算效果比Multiwii 2.3版本算法有过之而不及。PID值的调整更容易且宽容度更好。
在PIDController 1里面PID的值不在与Pitch/Roll/Yaw rate值有关联,因此在调节P的值时不在影响旋转的灵敏度。在增加P值时不在像PID Controller 0算法那样会降低旋转灵敏度。
在大多数使用PIDController 1算法的飞手反馈中发现:这个算法的反应视乎更直。这个算法更值得推荐给使用rate mode和manual mode模式的每一位飞手。在你使用angle(自稳)和horizon(半自稳)模式时PID效果是有变化的。
PID Controller 2 – Baseflight LuxFloatMultiwii算法是基于8位处理器的,而像最新的飞控Naze32和CC3D则是32位处理器,它们的计算速率大大高于8位处理器。由于处理器的优势PID算法可以使用32位的浮点运算,而无需再源于Multiwii算法。虽然它曾经被叫做“baseflight”,但是他与baseflight何Multiwii没有任何的关系。(这个算法2015年1月29号由原来的baseflight被更名为LuxFloat)。这个算法不受looptime的影响。我相信这个算法在将来一定更有可研究性,他的时效性、综合性即将更适合现在的32位飞控,虽然现在这个算法还不能支持自动调参。
(算法3、4、5是2015年1月29日更新固件后新加入的算法)
PID Controller 3 – MultiWii23这个算法是与MultiWii2.3版本算法一样的,这个算法中roll和pitch的操作与yaw是不一样的,如果你多yaw操作有特殊要求可以试试这个算法。
PID Controller 4 – MultiWiiHybrid这个算法是MultiWii2.3和MultiWii2.2算法的杂交算法,roll和pitch用的是MultiWii2.2里的算法,yaw用的是MultiWii2.3里的算法。
PID Controller 5 – Harakiri这个算法是源之于Harakiri固件的算法,这个算法更多的是借助于浮点运算。他的roll和pitch的PID调节也需要不同的looptime进行补偿。此算法在looptime变化的时候PID不需要重新调整。

网友:
引用 楼主:
扒了下以前别人发的帖子,找到了。哈哈PID Controller 0 – Multiwii:这个PID算法是Cleanflight固件里面 ...

小白一个,没看太懂,再慢慢研究吧!谢谢

网友:
F3飞控,我就天地飞九的遥控,接收机也是天地飞的,上面只写一种PPM,F3的接线只能用PPM一种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