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14SG怎么改短行程?

楼主(2016-01-13):
请问14SG怎么改短行程?

网友A:
直接改曲线

楼主:
我想改的是遥控摇杆行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改的是遥控摇杆行程

直接改曲线

楼主:
我是想问可不可以改过之后摇杆的幅度没那么大。

网友A:
只改摇杆行程解决不了问题~

网友A:
或是改短摇杆~

网友:
14SG应该是没有改装件的。看到模友是用信用卡剪出一个小条贴在油门推杆上,上下各贴一个,以此小贴片阻档油门推杆上下的移动距离来改变油门的行程。这要拆开控搞了

网友A:
0-0-25-50-100-100-100

网友A:
0-0-0-50-100-100-100最短行程。

网友A:
用10点行程越多越短。手指幅度不大一直用。3点无用

网友A:
就是一条越陡(垂直)的斜线。

网友A:
贴了贴片也要改曲线

网友:
感觉短行程对手感要求更高。

网友B:
扯淡 我改了短行程 信用卡剪了 贴在边上限位 去设置里校准行程 其他平时怎么设置螺距 什么曲线都是一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扯淡 我改了短行程 信用卡剪了 贴在边上限位 去设置里校准行程 其他平时怎么设置螺距 什么曲线都是一样的

重新校准油门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重新校准油门

这个是对的 哈哈 我喜欢短行程

网友:
赶紧去申请信用卡

网友:
第一步:拆控,在油门遥杆的两端,用信用卡一类(或者其他平整胶条都可以),剪出细条,大小长度以不干涉其他部件为准。然后用CA快干胶(502都行),注意用量。贴在遥杆底部,贴多厚,看你自己手感,我是一边两片,刚好各档一格。
第二步:装好控,校准油门形程即可。
第三步:熟悉手感,改油门形程后螺距油门来得快,熟悉一下再放开飞,会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