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9的问题请教一下,

楼主(2016-01-13):
小弟有个009改了无刷了,原来的遥控还想利用上,(船太多控不够用),原来的接受和有刷电调是一体的,能改成单独接受用吗,怎么个改法啊,望能教一教谢了

楼主:
还有个图片

这个图清点

这个图清点

网友:
板凳坐等楼下解答

网友:
板凳被抢

网友:
期待高手出现,普度众生。造福模友!

网友(2016-02-26):
我也很想知道这个怎么分开!求大神出现!!!!!!!!

网友A:
这种都是控和接受我都是直接丢掉了。你说遥控不够只要去买接收机就好了,一控多接受。

网友:
我手头也有多余的009控和接收。也想知道怎么改。

网友:
还想问下,这电调可以用在390电机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都是控和接受我都是直接丢掉了。你说遥控不够只要去买接收机就好了,一控多接受。

两个地方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