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世x3起飞前莫名震动厉害!会是双桨的原因吗!

楼主(2016-01-13):
飞机今天炸过,修起来了,无奈大桨坏了!我换了以前的一副也轻微扫过的玻纤大桨飞,但飞不起来,开始转的时候就震动厉害,飞机好像抽风一样,其它地方感觉都没有问题,就是这副大桨,有一只中间部位好像有点蓬松了,目测好像比另一支能厚一点点吧,是不是这个原因!是不是大桨不好也会震动

网友A:
双不双桨你看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不双桨你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啊,怎么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不出来啊,怎么看

看桨啊

楼主:
我说的双桨就是一副大桨的意思,不是飞行中有双桨的意思。我就是说会不会我这副桨引起的震动

网友B:
换副新桨便知~

网友C:
大桨不好震动很大,我的用dzmx的练习桨就不行,用alzrc的桨和ft的桨就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桨不好震动很大,我的用dzmx的练习桨就不行,用alzrc的桨和ft的桨就没问题

我就是用的dzmx桨啊,便宜,以前也是,以前没震动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就是用的dzmx桨啊,便宜,以前也是,以前没震动啊!

我也是,之前用的好好的,后来就不行了,特别是在零度螺距附近,双桨特别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之前用的好好的,后来就不行了,特别是在零度螺距附近,双桨特别大

按道理说不可能啊,都一样的,是不是我现在用的这副,是因为以前扫过的原因,现为手头没有新的桨了,这副桨边缘都裂开了,我是用胶带又粘起来的。是不是不是新的桨的原因才震动,关键是不是普通震动,是飞机在地面左右前后乱晃抽筋一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按道理说不可能啊,都一样的,是不是我现在用的这副,是因为以前扫过的原因,现为手头没有新的桨了,这副 ...

坏桨就不要用了,不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坏桨就不要用了,不安全

现在不是安全不安全原因,关键是震动肯定是这个引起来的吧,因为震动太大都飞不起来,飞机快要散架的感觉!主要手头没新桨了,也没法测试啊

网友D:
大桨二个镙丝别上太紧, 起动时 ,桨还没甩直 震动是必然的, 桨边缘裂开, 用502黏合 小飞还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桨二个镙丝别上太紧, 起动时 ,桨还没甩直 震动是必然的, 桨边缘裂开, 用502黏合 小飞还可用

是这样如果我把大桨拆下来,空转看看如果没有震动的话,就说明肯定是桨的原因吧

网友E:
直机的桨别太烂了 - -!    35的那个真不能用~~玻纤的   平衡什么的一塌糊涂 ~~换个好点的碳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机的桨别太烂了 - -!    35的那个真不能用~~玻纤的   平衡什么的一塌糊涂 ~~换个好点的碳桨吧!

现在练习水平啊,好的怕炸不起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不是安全不安全原因,关键是震动肯定是这个引起来的吧,因为震动太大都飞不起来,飞机快要散架的感觉 ...

把机器拆了,重装,x3没什么东西,仔细检查旋翼头,尾巴,另外陀螺仪要重新调整,换桨螺距什么的要重新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机器拆了,重装,x3没什么东西,仔细检查旋翼头,尾巴,另外陀螺仪要重新调整,换桨螺距什么的要重新弄 ...

哦,好的

网友F:
先拆了桨,看振动大不大,如果摸尾管不那么麻手就可以。之前我飞的时候不带大桨振动1700多,人家都说振动太高了,但是我也飞的好好的。炸过几回,自己该换零件换零件,现在振动竟然在300多,自己都不相信自己。
结论:不待桨,振动1700的X3飞的好好的,锁尾良好。
如果不用K8看不出振动值,就摸尾管麻手的情况是否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先拆了桨,看振动大不大,如果摸尾管不那么麻手就可以。之前我飞的时候不带大桨振动1700多,人家都说振动太 ...

谢谢你啊,受教了,我拆了大桨后,在平地上测试电机是花牌2520的,尾巴桨没有拆,电调没有设置定速,遥控油门加到百分65左右吧,在k8里看最大震动是600左右。是不是说明飞机本身没什么大问题,就是大桨不好的原因

网友F:
600肯定没问题,换桨吧。看看桨的接合部分是不是有开裂,有的话很小的口都会导致巨大震动,我的理解是扰流。我也遇到过炸了的桨,有裂痕,凑合飞,完全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600肯定没问题,换桨吧。看看桨的接合部分是不是有开裂,有的话很小的口都会导致巨大震动,我的理解是扰流 ...

哦,就是现在没有新的桨,买也最少要三天时间,关键手头这个桨也看不出来什么毛病,真晕了

网友:
自从用了碳桨后再没用过玻碳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