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转子 外转子性能,稳定性散热等 高手进

楼主(2016-01-13):
内转子比外转子 费电?? 比如同样级别的 同样KV  同样电压 ,,相比我只知道 外转子散热好点。高手解答

网友:
相同情况下外转子扭矩比内转子大。

网友A:
高手不敢当,只是两种都用,一般内转子多是高KV值,用于车、船,内转子的在外可套散热套,如水冷套和风冷套等,所以内转子的散热要好处理得多。而外转子的一般多是中低KV值的,因转子在外,其扭力好,缺点是不好做散热,散热装置只能加在头部或尾部,因此一般车、船用得少,多是用在飞机上。

网友:
相同功率下,外转子扭矩大很多,KV值低很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高手不敢当,只是两种都用,一般内转子多是高KV值,用于车、船,内转子的在外可套散热套,如水冷套和风冷套 ...

讲的很详细、具体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手不敢当,只是两种都用,一般内转子多是高KV值,用于车、船,内转子的在外可套散热套,如水冷套和风冷套 ...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讲的很详细、具体

网友(2016-11-24):
相同的电机内转扭矩大于外转

网友:
如果无刷电机转子是相同尺寸, 磁钢和线圈是一样的, 无论内外转子都是差不多的吧....
内转子的优点是发热的定子在外部, 散热好. 磁铁可以方便的小型化, 所以可以做轻型的小转子以获得超高转速, 轻型转子带来的好处还有响应快. 但其定子的线圈要难绕一些. 并且其定子的硅钢片体积相对大些, 电机整体要重一些.
外转子电机的转子在外部, 相同大小(整体外形)的电机, 外转子电机的转子要大一些, 所以适合做小尺寸大扭矩的电机, 但定子在内部, 散热相对来说要难处理一些(非常大型的外转子不在此列). 并且定子做在内部, 尺寸就受限. 如果转子尺寸一样, 内转子电机的定子大于外转子, 其磁通量肯定也会比外转子的大, 功率也可以做得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