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衡------ 就是这样练成滴 (●'◡'●)

楼主(2016-01-14):
                       啥时有机会也如法炮制一下

网友A:
电子防抖云台?

网友B:
可能是AE或PR的防抖处理功能,据说效果很好,但处理速度巨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子防抖云台?

                     不知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AE或PR的防抖处理功能,据说效果很好,但处理速度巨慢。

                   你觉得这效果真的是后期做出来的吗   俺咋觉得不太像哎

网友C:
好像他没有摇云台,只控制飞行姿态了,后期PR増稳没看出来,应该只是调色和剪了一下。要是再能边飞边摇简直大神。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觉得这效果真的是后期做出来的吗    俺咋觉得不太像哎

看视频上边和下边的黑边位置有变化,视频后期防抖因为是通过调整每一帧的位置来实现的,所以当不裁切视频时会因防抖需要而造成一些帧的某一侧移出视频窗口之外,在另一侧就会出现黑边。当然只是推测,不知道实际上什么情况。
从网上找了段视频后期防抖的视频,大家可以看下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他没有摇云台,只控制飞行姿态了,后期PR増稳没看出来,应该只是调色和剪了一下。要是再能边飞边摇简直 ...

              兄弟,“大神” 真心不是好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视频上边和下边的黑边位置有变化,视频后期防抖因为是通过调整每一帧的位置来实现的,所以当不裁切视频 ...

哇哦! 这一比较,可看得个一清二楚了       谢谢来技普(技术普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