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结动力 花牌 致盈 还是T-moto 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6-01-14):
看好265机架  想3S 4S 混用  候选 致盈2306  花牌2406  还有T-moto Air 200 动力套装  价格都差不多   请各位推荐一下
另外问一下 T-moto 的这个Air200套装支不支持4S电池

网友A:
看型号,花牌的2406就要够力些

网友:
ZTR的2204 KV2300,3-4S,价格还便宜,楼主可以看看,本人一直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型号,花牌的2406就要够力些

型号我都说了啊

网友:
我在用致盈2206,感觉很不错,动力强而且运转平顺噪音小
花牌2406看数据不错,不过我这边群里有人反应比较肉,不暴力,供参考

网友B:
印象中T-MOTOR AIR GEAR 200 电机是支援4S的, 但套装的10A电调不支援4S , T-MOTOR 的质量当然好, 但要上4S可能还是致盈G2306会比较好一点, 配DYS XM20A ONESHOT125电调, RD290 , 5045平头, F3 ... 这配置应该够暴力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印象中T-MOTOR AIR GEAR 200 电机是支援4S的, 但套装的10A电调不支援4S , T-MOTOR 的质量当然好, 但要上4S ...

目前T-moto套装配的是15A电调 不知道支不支持4S 如果电机支持的话 可以买不带电调的套装 然后配DYS 20A 也是一样的  我主观上 比较喜欢T-moto MN系列的电机 但是175的价格…好可怕   然后就比较了一下 我帖子里说的这三款 价格都差不多 甚至T-moto还低一点  就是不知道性能比不比得上花牌和致盈的

网友C:
个人认为,2306的致盈3S好用一些,4S用2406好用一些,然后呢,其实也差不多,谁也比谁高不了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认为,2306的致盈3S好用一些,4S用2406好用一些,然后呢,其实也差不多,谁也比谁高不了多少。

就是都差不多 才纠结嘛

网友D:
T-motor 的套装建议还是算了,不耐炸啊!!如果要上4S,我告诉你,用久了外转子直接坏,如果3S勉强能用。建议还是花牌吧!很暴力而且非常耐炸!真的非常耐炸、真的非常耐炸、真的非常耐炸!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楼主:
引用 网友D:
T-motor 的套装建议还是算了,不耐炸啊!!如果要上4S,我告诉你,用久了外转子直接坏,如果3S勉强能用。建 ...

致盈和花牌么?

网友:
花牌动力不错,线圈烧了能换新的,售后有保证。

网友:
站在我的角度考虑,花牌吧。绝对暴力。而且省电,很轻。不过看你飞的怎么样。如果新手炸的多的话,花牌也许不太合适。

网友:
致盈除了G2306,还有一款G2204也值得推荐,新款的结构强度大大加强,耐用度有保证,售后也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
最简单就是PK掉一款,选 两款,反正不管新手老手总会炸机,多一套当备用,也可以直观对比其优劣

网友:
电机再好,怕炸.保护最重要

网友:
致盈2306 4s qav210或外星人230机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