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侠帮忙,ff9如何设定混控功能★★

楼主(2016-01-14):
请大侠帮忙,情况如下:

控是futaba  ff9, 飞机是50CC汽油机。
①现在的升降舵是由两个舵机控制的,要把这两个舵机分别插到哪两个通道上,还要怎么设置?
②副翼不想用Y线,能不能也用两个通道控制?

附上控的说明图:
在此谢过....

网友:
副翼用1,6通道,你用什么接收机?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已解决:升降舵分别用2和8通道,用AILVATOR模式;  副翼舵分别用1和7通道,用AIL-DIFF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