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侠帮忙,ff9如何设定混控功能★★

楼主(2016-01-14):
请大侠帮忙,情况如下:

控是futaba  ff9, 飞机是50CC汽油机。
①现在的升降舵是由两个舵机控制的,要把这两个舵机分别插到哪两个通道上,还要怎么设置?
②副翼不想用Y线,能不能也用两个通道控制?

附上控的说明图:
在此谢过....

网友A:
我原来用ff9的时候,双升降舵是一个接2通道,另一个接任意空闲通道.然后混控用的带曲线的(具体是几号PMIX不记得了).用曲线混控更方便调整两半升降舵之间的偏差.
副翼就用内置的襟翼副翼混控,好像混控菜单第一个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原来用ff9的时候,双升降舵是一个接2通道,另一个接任意空闲通道.然后混控用的带曲线的(具体是几号PMIX不记 ...

“副翼就用内置的襟翼副翼混控,好像混控菜单第一个就是”

那一个插第一通道上,别一个插任意通道吗?

网友:
另一个插在第六通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