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大脚大改......喷火.................

楼主(2016-01-14):
毕业这段时间以来事情比较多,也好久没上来冒泡了。不过动手的爱好还是从来没间断过。工作只是生活的一部分,但是如果如果变成了全部,什么工作之外的个人兴趣都没有那真的是很可怕,不过这在国内是普遍的。这也导致孤独感,都是一个人在搞身边想找个有相近爱好的都难矣.............................这段时间感觉这个版块中了病毒,总有人拉个视频加个标题就开始水贴,重点是天天发,简直就像牛皮鲜...................一般来说,从行为心理上,在网络社交时喜欢大字,夹杂各种表情,颜色混搭等的人可能会有某些方面的障碍或者异常...............

说会正题,用的是一台1/8的大脚,车比较小众,价格也直追进口品牌了,重点是拿到实物后真的是槽点满满,那细节,那做工,哎。话说为啥手贱入手这货,主要是看中了改装潜力,两个大侧板,要加孔位容易,同时电池仓是两侧独立的,改装也很容易。
车的细节,问题不少。

加个两盏简易led

悬架上摇臂的转动销,轴向没有限位的,久了会跑出来,所以从侧边钻了孔上个螺栓顶住了,暂时解决问题;

为了降低底盘高度,减震筒换成两根短的,安装位也更靠内。
轮子的万向座,齿轮箱虚位巨大;
连接两块侧板的有一些注塑的横梁,问题是锁横梁的居然用的是M4的平底螺栓,而不是用自攻,导致螺纹根本咬不住;
转向拉杆那里和舵机臂的有根自攻螺丝,坑爹的刚到货就掉了,牙也滑了,只能攻穿上个M4螺栓和防松螺母;
总而言之,这货坑,如果没啥动手能力的还是别入手
现在说说改装的,
这里就是独立电池仓的安装位,改了之后加了铝柱垫高了一个平台,作为扩展安装板

喷火转台的细节图,做过程中没有怎么拍,结构很简单,就是舵机,拉杆,轴承座等等,看得懂就看

这个轴承座,自己用雕刻机一点一点铣,功率上不去,没啥扭力,所以只能超小进给高速铣,搞了好久好久.........................

说说期间遇到的问题
喷火的原理很简单,一个乙烷气罐,喷嘴那里有个台阶,按下去就有气出来。刚开始的设计是,前面有个挡板顶住台阶,然后在底部用个舵机去推动整个气罐,如下如所示

但是我明显高估了银燕舵机,扭力根本不够,推不动,没办法,只能返工;
后来改成了气瓶固定不动,在喷嘴那里用铝铣了个板机(又花去好长时间),因为力臂加长了差不多1.5倍。因此舵机扭力终于是勉强够用................

另外还解决了一个点火的问题,舵机用一个三挡开关,第一档,两个臂完全远离,第二档,两个舵臂之间有个镍片转后来,会和下面有个铜柱接触导通,这样喷嘴的电热丝就上电发热了,第三档就是镍片持续导通,同时推动板机放气,这就点火了
这个结构好处一个是简单实用,一个通道就能解决两个问题,同时因为有时序,所以更安全
点火的照片下次再放,火焰大概能有个40cm长吧
估计有人会问为啥要用电热丝而不用高频打火,主要考虑是高频打火产生的电磁脉冲频谱很宽,容易干扰其他设备,同时打火那声音也不喜欢;
由于挂载板跨度比较大,因此推板机的时候会向上拱起,因此临时加了根拉杆提高刚性

喷火头那一端,有根软pu管把燃料导向喷嘴,注意的是喷嘴喷出的燃气直接点燃的效果是不好的,一个是因为那时燃料和空气混合不充分,火焰扩散比较大,所以点着火火焰长度短且不稳定。所以加了根引射管,引射管内径是11的铝管;

喷嘴伸进去铝管有一点距离,这个距离对最终效果影响很大,得摸索
引射的原理,喷嘴喷出的燃气速度快,压力比外界小,因此后面的空气就会因为压力差而被吸进引射管了,吸进去的空气增大了管内总的空气流量,同时燃料和空气混合的更好,最后的火焰长度能增加很多,同时混合好的燃气很好点着,火焰也稳定了。但是因为空气流量大,流速高,前面燃烧的气体并不能持续点燃后面新补充的,而且也没有做驻焰结构,因此电热丝要持续工作
暂时先更新这么多....................

楼主:
专门一楼来吐槽银燕的东西,电调电机就不说了,从此再也不会用它的了。这舵机,标称是有2.5KG/cm,但是实际感觉虚标厉害。另外转台的航向和俯仰也都是用的银燕3104,简直就是噩梦的开始,有个舵机买回来新的,主输出齿就扫了一半,另外一个,空载没问题,但是一装上结果就抖,发热,而且能确定是没有过载的情况下.....只能又拆下来换,浪费时间......要不是因为这货便宜,基本都是当消耗品用的........所以,没什么特别事还是不要用银燕的东西,尤其是重要的地方

网友:
不明觉厉,坐等实测。。。

网友:
暴君大脚已经足够好了 不满意就大F嘛  还有 舵机不虚标都不一定够你的要求

网友:
上个成功的视频

网友:
5.9改直排气,以前有改喷火的。甲醇车,喷火比电车容易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