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期制作技术] 盲拍剪辑,第一次剪,问题比较多

楼主(2016-01-14):
固定翼盲拍,还没有云台,so,自备晕车药,
剪得不好,但还是要发上来,毕竟是第一次剪视频
问题比较多,请老手指教
1,怎么才能剪的画面和音乐一个节奏了,有没有技巧什么的
2,为什么输出的画质变渣了,怎么输出画质才可以不变了?
3,那种剪辑软件比较好上手些了?

网友:
第一次, 已经很好了

网友A:
最后的动作你是在躲飞机吗?

网友B:
我看到了710       宜昌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的动作你是在躲飞机吗?

准备手接的,结果高度太低...

网友C(2016-03-09):
引用 网友B:
我看到了710       宜昌哦

我也宜昌的    你玩啥?

网友:
晃的头晕了     航拍还得 多轴啊!  你是职院学生么?

网友D:
楼主的第一个问题,如果要画面跟音乐配上,那你就先应该选好音乐,打开音乐的波形,按照音乐的变化来配画面

第二个问题,个人觉得最好是选择mov格式或者mp4格式输出
第三问题,好上手的话那就是会声会影了,然后专业点的就是pr或者eduis、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第一个问题,如果要画面跟音乐配上,那你就先应该选好音乐,打开音乐的波形,按照音乐的变化来配画面 ...

谢谢解答,一般用什么软件看波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解答,一般用什么软件看波形?

就在pr里面可以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宜昌的    你玩啥?

玩四轴呢

网友(2017-03-23):
已经拍得很好了

网友:
太难了!继续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