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各位大神和大疆技术人员

楼主(2016-01-14):
精灵1v2的飞控。屌丝一个,没钱买无刷云台。发现飞控插舵机,居然可以自稳!所以各位改造达人,和大神已经技术人员,v2飞控插2个银燕的金属舵机,飞控能不能有效供电!会不会因为超负荷,导致飞控死机!谢谢  谢谢 谢谢 谢谢

网友A:
可以的,V2说明书上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V2说明书上有.

现在只有一个控制俯仰的,想在加一个控制水平。就怕舵机吃电厉害,导致飞控供电不足,然后死机

网友B:
没试过,过时的东西了。就算可以,延迟也是很严重的,效果不会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只有一个控制俯仰的,想在加一个控制水平。就怕舵机吃电厉害,导致飞控供电不足,然后死机

可以用两个舵机,就是效果不理想。不建议

网友C:
顶多加一个UBEC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试过,过时的东西了。就算可以,延迟也是很严重的,效果不会好。

说的没错,摇杆推的比较急的时候。反应慢一拍,慢慢的还撮合,比硬挂的要强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两个舵机,就是效果不理想。不建议

急推摇杆的时候的确,反应慢一点,只是感觉比硬挂强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顶多加一个UBEC即可

这怎么加?

网友D:
舵机单独供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舵机单独供电啊

买一个12v转5v的,转接器,通舵机上,然后信号线,还是接飞控上,这样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舵机单独供电啊

买一个12v转换5v的,转换器,接舵机,然后信号线还是接飞控,对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一个12v转换5v的,转换器,接舵机,然后信号线还是接飞控,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的!这样最保险!谢谢!

网友E:
飞控说明书上面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飞控说明书上面都有

二手的,只有一个白色大说明书,别的没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二手的,只有一个白色大说明书,别的没有了。

DJI 官网 下载电子版

网友F:
好的舵机云台也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的舵机云台也不便宜
专业级的挂单反,比较重,估计还用舵机云台。精灵这种小型机,大家都用无刷的了,只是精灵1,负载比较低,上无刷云台就要换大电池,就要改。所以对于屌丝级别的,虽然比不上无刷云台,但也比硬挂强。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