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手工制作的3D打印机,人人都可以做的3D打印机

楼主(2016-01-14):
发一个自己才完工的H结构的3D打印机,外形和结构是参考这位大侠的帖子,大家可以去看看(外部链接予以删除版主留)
我制作这台3d打印机没有使用CNC,也没有使用铣床。只是使用了一台小台钻+锯弓+几把合适的锉刀,所以所人人可做。
框架使用的是2020铝合金,外形尺寸350X450X400(卖家帮切割),设计打印面积是300X200,目前是安装了一块200X200的热床在用。
所有的材料都是x宝网上采购的,直线导轨是原装上银的,直线轴承是YTP的,Z轴是1204轧制丝杠。
整机没有使用打印塑料件,全套做下来包括运费在2000元之内吧,如果在导轨上省点,买二手的或者国产的,打印面积做成200X200的,我估计1500块应该够了。
机器做好了测试打印过,质量还不错的哦,拍了个视频,不过没传上来,贴几张图看看。
还得加一个打印散热风扇,加强打印时对打印件的散热,对打印质量的提高很明显的。
框架周边还得加上一些面板才够美观。

网友:
看不明白

楼主:
论坛不能贴外部链接,想了解这个3d打印机原理和制作过程的可以到百度贴吧里面找ID为 “谜尚大制造”的帖子,看看就明白了。

网友:
真是好机子

网友:
人人都可以做,但是没有几个能做成的

楼主:
请教一个问题,我现在如果打印头运行速度很快的话,例如超过100mm/s,感觉工作平台不是很稳,想在Z轴的另一边上再加两个光杆(不加丝杠),这样Z轴有四根光杆分布于平台四个角上,是不是会更稳定,但由于担心只有一边有滚珠丝杠,弄不好反而会导致卡滞,引起更多的抖动,请有这方面经验的高手指点一下,避免自己弄巧成拙。

网友A:
用的什么控制软件?模型生成软件用的哪一个?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什么控制软件?模型生成软件用的哪一个?谢谢

repetier-host,这个软件带slic3r和cura两个切片软件,模型生成的软件就太多了,我用的是autocad2014,这个做三维不好用,很笨,我只是用习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repetier-host,这个软件带slic3r和cura两个切片软件,模型生成的软件就太多了,我用的是autocad2014,这 ...

听听都头晕,算了,回头静下心在玩吧

网友(2017-07-30):
为什么不发教程?

网友(2017-12-19):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个问题,我现在如果打印头运行速度很快的话,例如超过100mm/s,感觉工作平台不是很稳,想在Z轴的另一 ...

还是玩I3吧,我身边的朋友就有,精度非常好,,  你这种打印平台在Z轴上下运动的结构, 很容易因为震动,平台变成跷跷板

网友(2019-02-28):
楼主是高手做的不错

网友:
什么固件呢?看架子有点结实啊

网友(2019-04-03):
牛皮,真的是没话说

网友:
主板是赤兔吗?

网友(2019-05-21):
看看都能做,真的做起来就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