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bar 定速尾陀感度

楼主(2016-01-14):
请问各位 配置是 蝎子 2520-1880kv 电机,6s 1450mah ,亚拓 450L,V3 电调,使用 Kbar 定速 ,定速油門100%转数 3800 时,vbar 尾陀感度要降到 30 才不抽畜,P I 已试降到 60/40 但没效果,已检查尾波箱滑套全部顺滑,请问 Kbar 450L尾感度 30 正常吗?

网友A:
尾巴这个感度数值对于不同机型,配的尾桨大小都有关联的。主要看尾巴跟手就合适,通俗讲就是指哪打哪。

网友:
不是65-85%么

网友B:
尾舵机摇臂球头到舵臂股的固定螺丝中心距离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尾舵机摇臂球头到舵臂股的固定螺丝中心距离多少?

距离12.5mm  DS 525 servo 原装 米字形伺服臂 (只有兩孔)最内孔 。Kbar 尾陀左右边界 A56/B64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巴这个感度数值对于不同机型,配的尾桨大小都有关联的。主要看尾巴跟手就合适,通俗讲就是指哪打哪。

原装黑白色尾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距离12.5mm  DS 525 servo 原装 米字形伺服臂 (只有兩孔)最内孔 。Kbar 尾陀左右边界 A56/B64

用最外面的孔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最外面的孔试试

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