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在充电状态的充电器耗电吗?

楼主(2016-01-14):
最近,“充电器不拔照样耗电”的消息在微博上流传,引起许多网友关注。昨天,记者从国网温州供电公司获悉,充电器不拔下确实会耗电,而且一些家电在待机状态也会耗电,折算成电费一年也需上百元。

  国网温州供电公司客服中心技术人员张鸣告诉记者,他曾用电能质量分析仪对不在充电状态的充电器进行测试,测试发现,虽然充电器不在充电状态,插在插座上仍然能消耗电能,产生的功率不高,但长期积累下来也是一个不小的数据。

  以苹果手机充电器为例,电能质量分析仪测出它的功率约为3瓦,也就是说,不在充电状态的苹果手机充电器如果插头24小时不拔掉,会产生0.07度电,一年电费约15元。一个充电器一年就要浪费15元钱,如果一个家庭中所有待机状态的充电器加起来,就会是一个不小的数目。

  记者了解到,待机状态的家电耗电比起不拔下的充电器来更加耗电,人们都以为关了开关就不浪费电,事实上“硬开关”虽然关了,但“软开关”还是开着的。张鸣说,很多人不知道,待机状态的家电都有一个“软开关”,只要家中的总电源没有关闭,这个“软开关”就一直是开着的,会消耗电能。通过仪器测试常用家电的待机能耗功率:空调3.47瓦,洗衣机2.46瓦,电冰箱4.09瓦,微波炉2.78瓦,抽油烟机6.06瓦,电饭煲19.82瓦……一般电器功率比较大的,消耗的电能自然较大。如果把这些家电加起来,在待机的情况,一天就要耗电4度。再折算成电费,一个家庭一年至少会浪费上百元电费。

  怎样才能减少这些损失呢?有关人士指出,市民可以选择可控制电源的插座,就是通过在插座上安装一块智能芯片,来识别电器是否处于待机状态,然后自动开关电源,达到节能的效果。不过,目前这种插座,都属于专一配置,如空调插座只用于空调,不能用于别的电器。价格上也比普通插座要贵,每个售价在100~200元。

网友:
事实上“硬开关”虽然关了,但“软开关”还是开着的。这个说反了,正确是说法是:事实上“软开关”虽然关了,但“硬开关”还是开着的。软开关是电子开关,即平时遥控器的关,而实际电器还通着电。硬开关是物理开关,一般是电器上的拨动开关,或按键开关(但不是导电橡胶的按点开关和触摸开关,这两种开关和遥控器开关一样,还是软开关)。如果电器没有拨动开关,就要拔掉电源插头。

网友:
不用的电器都拔掉插头,充电器尤其如此

网友:
拔来插去的好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