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FUTABA遥控器教练模式的问题。

楼主(2016-01-14):
两台FUTABA的遥控器,主控日本手,从控美国手可以用教练模式吗?谢谢!

也就是说想让日本手的教练通过教练线带飞美国手的学员。

楼主:
感谢回复,需要特别的设置吗?我还没买FUTABA的控,如果可以我就买个FUTABA的控。

网友A:
可以带,通道都是默认就行。教练控给学员控供电,学员控不用开机。
但是注意教练控和学员控的通道正反向。
dr和exp似乎没影响最好也要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带,通道都是默认就行。教练控给学员控供电,学员控不用开机。
但是注意教练控和学员控的通道正反向。 ...

楼主:
收到,十分感谢。现收一套14s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