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Pro + Pixhawk AC3.3.2-rc1固件地效范围低空定点悬停

楼主(2016-01-14):
3DR Pixhawk的APM:Copter Heli固件这几次的更新内容较多,尤其是这个3.3.2-rc1,和之前的正式版AC3.3又有很多不同地方,琢磨了好几天,才能恢复飞行……

有风,保守2-3级吧!

楼主:
两块电池的完整视频:

网友A:
3.3.2不是已经有正式版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3.3.2不是已经有正式版了吗??

那是多轴的,传统直升机目前的正式版固件最高就是AC3.3,而AC3.3.2-rc属于测试版!

就在刚才,MP上的测试版,又更新到了3.3.3-rc1:

网友:
鸟语听不懂都说的什么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是多轴的,传统直升机目前的正式版固件最高就是AC3.3,而AC3.3.2-rc属于测试版!

刚看到,不过还是尽量别用rc版本的固件吧,有bug的。

楼主:
正式版本来就是若干个rc版逐渐成熟起来,最终被确定为正式版的!

网友B:
在地效里 要不要这么夸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地效里 要不要这么夸张啊

在地效环境下,定高一样工作正常,上下浮动是因为环境的阵风影响,不然会更好!

网友C(2016-03-07):
引用 楼主:
那是多轴的,传统直升机目前的正式版固件最高就是AC3.3,而AC3.3.2-rc属于测试版!

请教 ZhangSir 2016年 3月 7号 俺 还是 看见 3.21 版本 呢 ,请问 怎么回事?

俺终于购买了 便宜 + 合适的 迷你 PIX 。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是多轴的,传统直升机目前的正式版固件最高就是AC3.3,而AC3.3.2-rc属于测试版!

再次 求援 —— 俺 还是 看不到 3.3 Helicopter 版本

还 麻烦 ZhangSir 发送 3.3Heli 固件 电子邮件 caosix@sohu.com

谢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 ZhangSir 2016年 3月 7号 俺 还是 看见 3.21 版本 呢 ,请问 怎么回事?

你的地面站版本太老了,现在是1.3.35;Pix传统直升机固件最新版是AC3.3.3,AC3.2.1可以到网页去下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教 ZhangSir 2016年 3月 7号 俺 还是 看见 3.21 版本 呢 ,请问 怎么回事?

这型的PIX控制输出线貌似只有第一通道是有电源,地线和信号线,其它2~8通道都只有一条信号线来着?还有这个PIX是否兼容正式版PIX的配件?还是说要改插头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型的PIX控制输出线貌似只有第一通道是有电源,地线和信号线,其它2~8通道都只有一条信号线来着?还有这 ...

其它2-8通道如果接舵机,那就需要专门给舵机的正负极供电才可以!

我收到的MicroPix是这样的:

主控是铝合金的外壳,GPS模块集成了915MHz数传、安全开关、蜂鸣器、罗盘!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其它2-8通道如果接舵机,那就需要专门给舵机的正负极供电才可以!

我收到的MicroPix是这样的:

给舵机通电这个你打算怎么做?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舵机通电这个你打算怎么做?

把舵机的信号线和+-分开,再用一套插头,做一个排针座,接在一起,给他们Bec供电即可!

网友E:
他们 GPS 不打算找个什么东西装起来吗?
果奔不太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他们 GPS 不打算找个什么东西装起来吗?
果奔不太好吧?

开发者做的这个外壳还没出来,会有外壳的,现在放在EPO固定翼机翼下面,没外壳也没事!

网友D:
引用 楼主:
把舵机的信号线和+-分开,再用一套插头,做一个排针座,接在一起,给他们Bec供电即可!

话说pix调直机的教程你那有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话说pix调直机的教程你那有没有?

教程就是英文原版wiki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型的PIX控制输出线貌似只有第一通道是有电源,地线和信号线,其它2~8通道都只有一条信号线来着?还有这 ...

迷你型的 PIX 都是这样的,10PIN 插排,
OUT1,_OUT8 +5V GND —— 正好 10根线 。。
IN1 — IN8 +5V GND —— 正好 10根线 。。
这也正是 俺所需要的 引出线 方式
这种引出线方式:便于接【舵机分电板】(普通航模之用)
也便于接:【光隔离 舵机分电板】(工业级 无人机专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教程就是英文原版wiki啊!

ZhangSir 我都不好意思 再做 伸手党 了。
咱这个国家 20兆宽带网,真的 不如 越南。。
(所以:我习惯 不到万不得已,绝不升级软件)

俺去过 4次 越南,最长的一次 玩了 25天。。
人家的 3G 网速 真的 "反应奇快" 延迟小。。

半小时 过去了 MP 1.3.36 刚才看 下载速度
偶尔 能达到 3KB/S,大部分时间 0KB/S = China 。

楼主:
引用 网友C:
ZhangSir 我都不好意思 再做 伸手党 了。
咱这个国家 20兆宽带网,真的 不如 越南。。
(所以 ...

啥时候把你研究的那些好玩意也拿出来分享分享呗!

网友:
引用 楼主:
啥时候把你研究的那些好玩意也拿出来分享分享呗!

没问题的,只是都做了 几十套 电路板,没时间 焊接第二套。
今天——估计有要 花费 6个小时 :做 数控磨床 加工。。。
(俺 现在 几乎 是 机械 工人 。。。)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迷你型的 PIX 都是这样的,10PIN 插排,
OUT1,_OUT8 +5V GND —— 正好 10根线 。。
IN1 — I ...

我这个信号输入只有一个S.BUS/PPM,简直是更加简洁,顺便,第一次打算研究直机上飞控,少不得伸手一下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迷你型的 PIX 都是这样的,10PIN 插排,
OUT1,_OUT8 +5V GND —— 正好 10根线 。。
IN1 — I ...

查了一下感觉用舵机分电板好像布线更乱了,好处是不需要挑开舵机插头把电源线分出来,但是感觉像这样外接一大堆东西,失去了简洁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查了一下感觉用舵机分电板好像布线更乱了,好处是不需要挑开舵机插头把电源线分出来,但是感觉像这样外接 ...

如果 不讲究减震,如果 不讲究抗干扰(小飞机小电调 干扰也小)
那么 全部集成 的 最古老的 APM,最古老的 PIX 大板一块 是不错的。

大飞机的舵机电压 有 7.2V 和 8.4V 甚至还有 16.8V 4S超大舵机——
这本身就无法与 飞控板 直接共用电 。。。小飞机 5V 舵机才能 直供。
大直升机即使是使用古老的 APM 、PIX 其大量的 3P 插针 几乎就是浪费
下图 是使用——光隔离 舵机分电减震板 的 汽油直升机。。。
【如果有 PPM 单线接收机:当然会 更简洁:接收机+PPM板 就合并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 不讲究减震,如果 不讲究抗干扰(小飞机小电调 干扰也小)
那么 全部集成 的 最 ...

PPM接收机有哦,futaba的就是,话说您就是咸鱼上卖光隔离直机的那位?

网友C:
引用 网友D:
PPM接收机有哦,futaba的就是,话说您就是咸鱼上卖光隔离直机的那位?

嗯,是的。。。。。。

只是,汽油机的,离合器座,俺做了重新改进,增强。

原来的,两颗 M4螺丝,被增强改进为 两颗M6螺丝,,

【新离合器座】,彻底放弃了(风冷的残余势力),,,

是一款专门为,水冷打造的  5kg  带发电机 的 直升机  。

图纸给了厂家,最快下周才能,得到新离合器座。。。

才能,上视频。。。

网友:
引用 网友C:
嗯,是的。。。。。。

只是,汽油机的,离合器座,俺做了重新改进,增强。

我还是喜欢用电的,简单,轻便机子的话500L也可以了,升力面积等效于18寸桨的四轴也完全够用,不过500L要摆飞控还是比较难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嗯,是的。。。。。。

只是,汽油机的,离合器座,俺做了重新改进,增强。

对了我想问问你,你的microPIX的外接件插口是1.0间距(必须插配套迷你版外接件)的还是1.25(就是可以直接插正式版外接件的)间距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对了我想问问你,你的microPIX的外接件插口是1.0间距(必须插配套迷你版外接件)的还是1.25(就是可以直 ...

店铺 会 给你配齐    1.0  的 全部 插线   。。。

注意 选择 提供 细柔硅胶线的 店铺。。。减震舒爽。。。

网友F:
你玩设备  我练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玩设备  我练技术

技术还是要练的,只不过不会去练3D了!

待春暖花开,恢复练习正飞科目喽~

网友:
引用 楼主:
技术还是要练的,只不过不会去练3D了!

待春暖花开,恢复练习正飞科目喽~

三周前,,看见 电视报道,小日本在 实际试用,

无人驾驶,出租车。。。现在,看来,无需学驾照了。

乘客,还在节目中,大谈,乘坐感受。良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店铺 会 给你配齐    1.0  的 全部 插线   。。。

注意 选择 提供 细柔硅胶线的 店铺 ...

也就是说是1.0的口,好吧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