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世x3的全部螺丝可以自己单独买304不秀刚的换上吗

楼主(2016-01-14):
泰世x3的全部螺丝可以自己单独买304不秀刚的换上吗,这样就不用担心,螺丝头打滑了吧!有没有自己换的,或是其它飞机自己换304不秀刚的

网友:
为什么304的就不打滑了?不锈钢是比较软。不锈钢的特性是韧性好,但强度低。黑螺丝是高强的螺栓,304没有高强的。

网友A:
直接买12.9芳生的就可以了。。有镀黑镍的

网友:
芳生12.9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买12.9芳生的就可以了。。有镀黑镍的

这个螺丝头不会打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买12.9芳生的就可以了。。有镀黑镍的

12.9级的没有看到自攻的m2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螺丝头不会打滑吗

用好的螺丝刀~不要用死力拧。

网友B:
引用 楼主:
12.9级的没有看到自攻的m2的啊

买富丽那个x3螺丝包就行了,不过螺丝刀得硬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富丽那个x3螺丝包就行了,不过螺丝刀得硬点的

谢谢啊!!!

网友C:
芳生12.9级。镍黑柱头。

然后1.5mm,2.0mm,2.5mm买三把hudy螺丝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芳生12.9级。镍黑柱头。

然后1.5mm,2.0mm,2.5mm买三把hudy螺丝刀。

有具体螺丝链接吗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具体螺丝链接吗看看

芳生螺丝:t宝卖家“台湾五金批发”。至于具体型号,m2/m2.5/m3/m4 x 多少mm长度,只有你自己知道。翻手册,列表,算数。然后下单。hudy螺丝刀找最便宜的卖家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买富丽那个x3螺丝包就行了,不过螺丝刀得硬点的

富丽的用在塑胶上的还可以,要是用在金属上的还是不要了吧,太坑了

网友E:
侧板用2.0的,别用1.5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侧板用2.0的,别用1.5的。

侧板本来就是2.0螺丝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富丽的用在塑胶上的还可以,要是用在金属上的还是不要了吧,太坑了

X3的自攻螺丝不都是打在塑料上的啊

网友:
304不锈钢拉伸强度好像是500mpa左右,在螺丝上的规格就是5.x

即使模型上用的自攻螺丝一般也是8.8的,抗拉伸强度比304大50%以上,更别说12.9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