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相双速电机绕组接线!!!

楼主(2016-01-14):
   三相双速电机型号YD100L-8/4.铭牌上标注着该电机接法:△/YY   低速△接法,高速YY连接,功率0.85/1.5KW,转速700/1410r/min.
请问这种电机能否把原先厂家设计的三角/双星型接法的绕组改接为纯三角形接法?我想让这台电机通过单相电压输入的变频器转换为三相电压来实现对此电机的启动,调速,正反转.不知道我这个想法是否可行,如果可行的话麻烦懂的大师详细指点下具体怎么从这个定子绕组上分线和接线?

楼主:
这个问题很难吗?没有懂行的老师吗?还是这个坛子太冷清啊?

网友:
,输入电压多少?

网友A:
直接接三角不久好了吗   我厂的攻丝机就是这种电机 每天正反转10000次,后边的风扇是单独运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接三角不久好了吗   我厂的攻丝机就是这种电机 每天正反转10000次,后边的风扇是单独运转的。

你好,我不太明白你说的直接接三角,能说的详细点吗,谢谢.可以加你微信聊吗?谢谢了.   我的微信号yilu-jade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我不太明白你说的直接接三角,能说的详细点吗,谢谢.可以加你微信聊吗?谢谢了.   我的微信号yilu-jade ...

微信验证已发出

网友A:
话说三角解法  也就是低速解法 :直接u1 v1 w1,u2v2w3空闲。y接法也就是高速接法:u1 v1 w1短接,把u2 v2  w3直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话说三角解法  也就是低速解法 :直接u1 v1 w1,u2v2w3空闲。y接法也就是高速接法:u1 v1 w1短接,把u2 v2  ...

这个说法不适合这台电机。

网友:
这台电机想改成楼主的说法。需要去专业电机修理部门改接内部接线。一般人做不到。

网友(2019-02-16):
单速三相电机改接三角形比较简单,直接按照接线盒上的图换下短接片位置,然后接变频器220V输出端就可以了。双速的没用过。

网友:
最好有图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