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 飞控,求解!

楼主(2016-01-15):
机子装好了,上电推用遥控器推油门时,为什么四个电机的转速不一样?求解!谢谢!机子是放在地上的。
但在CF加油门时却很同步。

网友:
油门行程校准

网友A:
遥控器是不是有混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是不是有混空?

不知道怎么回事,混控没开。
但是在CF里推,很同步。

楼主:
但用CF加油门就很同步。

网友:
把桨摘了, 推到50%左右再看看, 有可能是怠速的设置不统一

网友B:
楼主解决了吗?我后来改刷bf,重新电机校准,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解决了吗?我后来改刷bf,重新电机校准,好些

BF?我一直用的是CF的地面站

网友B:
引用 楼主:
BF?我一直用的是CF的地面站

也是用cf地面站 解决了吗?找到问题原因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是用cf地面站 解决了吗?找到问题原因了吗?

飞控没有放水平。没有校准水平仪。

网友(2016-02-25):
油门行程没有校准的表现. 去motor那一栏, 打开"我明白..." 将前4个通道全部拉到最高值, 然后给电调上电,听到马达鸣叫声结束后, 关掉"我明白...."  -----这样,4个电调就一次全部校准了.

网友:
不一致问题,不管三七二十一,先进行电调油门行程校准。然后各种传感器校准。

网友(2016-04-23):
看到我有个值是设置成1030没有,把那个值改成你自己电机的转速初始值就可以了,每个电机都有差异,要自己找

网友:
在CF里面重新校准油门行程。
断开动力电源,在CF中将MASTER推到最高,上动力电池,电机声响后将MASTER推到最低,行程校准完之后推油门就正常了

网友:
我之前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校准了也一样, 慢慢推就好一些, 推快了在地面站软件里看到经常会油门不一致.
但飞行不受影响, 估计应该是传感器的问题.
据我分析,  没安浆时, 飞机想调整姿态, 但没效果, 结果就是飞控输出油门不一样, 这时候晃动一下飞机, 油门就会有变化.放平了以后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