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个四冲程割草机发动机

楼主(2016-01-15):
去掉了机油仓,所有润滑系统的通道都没被破坏,下一步动作考虑中。。。

网友A:
没看明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啊。

普通四冲程割草机的润滑系统是独立的,所以会很重,而航模四冲程发动机的润滑方式是通过燃油把润滑油带入机器,参与润滑。

现在要做的就是把烧纯汽油的发动机改成烧润滑油燃油混合燃料的发动机,好处是机器会比之前轻很多,而且发动机在空间的位置也没有要求了,随意旋转,倒置,润滑性能也不会受到影响。

楼主:
活塞的油环已摘掉,使燃油中的润滑油能够通过燃油baozha膨胀时的压力自行窜到曲轴箱中,润滑曲轴箱中的部件。

网友B:
那曲轴箱怎么密封?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曲轴箱怎么密封?

需要密封的地方用密封胶,最下面的那个排油孔或是用铝合金板加密封胶堵死,或是用铜管连接到其他位置。总体来说,曲轴箱最终还是会有通道和外界相连的,可能会连接到排气管吧!现在还没完全搞清楚

网友C:
为什么不买成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买成品呢

我不飞油机,但是比较喜欢机械。

网友:
不错,估计用在车船上或固定翼上不错

网友:
有想法,但石油这东西是有限的,需要研发其他燃料机了

网友D:
那不等于烧机油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飞油机,但是比较喜欢机械。

原来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不等于烧机油了吗?

所有航模用四冲程汽油机都是烧混合油

网友E:
飞了几百个起落的发动机,状态良好,这东西真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飞了几百个起落的发动机,状态良好,这东西真耐用.

这么厉害,我的还没完成,抽时间继续改!

网友:
改得不错,我也喜欢4冲的声音。

网友F:
楼主你的割草机有多大的动力?

网友G:
求教如何修改,这样修改下来尺寸能减少到多少?

网友H:
引用 网友E:
飞了几百个起落的发动机,状态良好,这东西真耐用.

怎么改的?

网友I:
请问:烧净油和烧混油压缩比一样吗,您确定改装以后还能着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的割草机有多大的动力?

33cc

楼主:
引用 网友G:
求教如何修改,这样修改下来尺寸能减少到多少?

看黑龙的图片,高度比脉动的瓶子矮点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问:烧净油和烧混油压缩比一样吗,您确定改装以后还能着车吗?

有模友成功了,我这个改得差不多了,最近没时间折腾,以后有时间了弄好了就上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模友成功了,我这个改得差不多了,最近没时间折腾,以后有时间了弄好了就上图

好的:静候佳音哦

网友H:
引用 楼主:
有模友成功了,我这个改得差不多了,最近没时间折腾,以后有时间了弄好了就上图

顶贴,等教程

网友(2017-04-24):
楼主,油封在机油室边缘,把机油室切掉,油封就没了,怎么密封曲轴箱呢,另一个人改的把机油室切掉,好像把油封也装好了

网友(2021-12-02):
引用 楼主:
这么厉害,我的还没完成,抽时间继续改!

这个是什么发动机啊

网友:
祝你成功,我改的华盛 136F  已经上天,多余的切除,拆掉油坏,留一个活塞环,烧混合油,  不过我改的烧甲醇,  省了点火 cdi  ,16*10  目前  7500转,重量带着螺旋桨1200g

网友J(2022-05-01):
老大 请教下,两冲程已经改成直流点火,但是必须装(原有)飞轮才能启动,飞轮换成3D打印的轻量化就无法启动,头疼中。

网友:
引用 网友E:
飞了几百个起落的发动机,状态良好,这东西真耐用.

请问你这是什么机器改的?
来自微站

网友K:
引用 网友J:
老大 请教下,两冲程已经改成直流点火,但是必须装(原有)飞轮才能启动,飞轮换成3D打印的轻量化就无法启 ...

改了直流点火,又要原来飞轮?我想知道你是怎么改的,上图看看,用原来的飞轮你是如何让直流点火器点火的呢
来自微站

网友:
不错,我也改过好多台了,一直飞的割草机。四冲程倒装的话就去掉机油箱,烧混合油。

网友(2022-07-25):
引用 网友K:
改了直流点火,又要原来飞轮?我想知道你是怎么改的,上图看看,用原来的飞轮你是如何让直流点火器点火的 ...

多谢老大,最后查到了,两冲程发动机必须要飞轮提供惯性动量(或者螺旋桨),要不无法启动。点火时间是按照飞轮角度设置的,应该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