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飞行器

楼主(2016-01-15):
哪位大神知道QQ飞控跟天七遥控是怎么链接的

网友:
哥开货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
QQ飞控

兄弟你会吗

网友B:
看着也没错吗  实在不行去优酷搜索 QQ飞控,有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也没错吗  实在不行去优酷搜索 QQ飞控,有教程

优酷上看了
还是弄不明白

网友:
我只玩过NAZE32 和大疆的飞控  真没见过谁用这个控

网友:
首先把飞控固定好,按说明书把四个电机插好。 油门下拉到底 方向摇杆向右等个几秒就解锁了,然后电机怠速开始转动。向左几秒上锁 电机停止转动  (副翼、升降、油门、方向 正反设置都是   正)   实在不明白加好友   8156555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