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raupner MZ-24与地平线DX9最大的区别?

楼主(2016-01-15):
之前用的是DX9,刚把遥控器里面的东西弄懂,然后出了,又看上了MZ-24,大致了解了下,求各位大神介绍哈这2个遥控器的最大区别。谢谢!

网友A:
MZ24的自由度高,界面直观。回传功能强大
DX9也不错,但本人不喜欢

网友B:
DX9 接收机多,便宜,还能玩各种地平线的小鸡
MZ-24 回传强大,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DX9 接收机多,便宜,还能玩各种地平线的小鸡
MZ-24 回传强大,还行。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MZ24的自由度高,界面直观。回传功能强大
DX9也不错,但本人不喜欢

网友C:
最大区别应该是一个9通一个12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大区别应该是一个9通一个12通

谢谢,这个我知道

网友:
对直机怎么个强法?

网友D:
dx9直升机也很强大好吗,你用7300bx内置mb的接收机,调参简直是一种享受,当然了,北美系列的陀螺仪,什么斯固康姆,野兽都是对地平线十分亲和。

汉斯猫据说自己有陀螺仪,但是国外用的人少,米卡多的现在也对地平线友好了,

网友(2016-05-27):
引用 网友D:
dx9直升机也很强大好吗,你用7300bx内置mb的接收机,调参简直是一种享受,当然了,北美系列的陀螺仪,什么 ...

正解!

网友E:
同用DX的控,可惜美国佬跑路了,这东西国内只会越来越少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同用DX的控,可惜美国佬跑路了,这东西国内只会越来越少了

有可能还会回来,毕竟中国市场在这放着。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可能还会回来,毕竟中国市场在这放着。

期待吧,如果回来我家里那些东西就还有保存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