喷漆初体验 p51d

楼主(2016-01-15):
在曙光买了台p51d,感觉不错,1055翼展。没有涂装怎么可以呢?裸奔本不是我风格!
效果出乎意料,平整顺滑。
喷漆前注意泡沫表面的脱模剂,会阻止油漆沾上。
距离50cm左右,从远端喷起,这样防止一个点特别厚。
切记一定要少喷多次,喷太多马上果冻一样,薄薄一层层,慢慢来。
用普通纸就可以吧不要喷的地方遮起来,也可以镂空图案。
这个油漆都有收缩力,我只喷了单面,放了一晚上,泡沫软的地方都弯起来了。新朋友切记这点,最好两面都喷。

纯洁样子

纯洁样子

单面喷漆放置一晚上,就弯了

单面喷漆放置一晚上,就弯了

交点学费,喷的不好

交点学费,喷的不好

网友:
采用贴纸好些,我试过,不好喷,并且这种漆干了后无光亮

网友:
用的是自喷漆吗?

网友A:
喷这种白板最好能用洗洁精洗一下泡沫。

网友:
想看完成的作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喷这种白板最好能用洗洁精洗一下泡沫。

洗洁精没有用,我试过,而且是热水。 这种油漆附着力不行的,用胶带一粘一丝,就全下来了。

网友B:
这飞机,建议用金属舵机,舵角想办法按牢固点,轮子买3.5寸的,收放起落架买60元的那个折弯头是金属的其他部分是塑料那种,起落架钢丝买4MM的即可,收放起落架安装的时候要费点功夫,没有动手能力是不行的,因为你没有配套的那些塑料件,很难装牢固。螺旋桨用14-15寸的,建议6S,4S可以飞,但是动力不是很足。襟翼一定要有。  建议把两个机翼都粘死,因为机翼受力比较大,如果不粘死,搞拆卸的,空中很容易机翼弯曲。  机翼粘死,尾巴和机身搞成拆卸的,这样轿车里有能放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飞机,建议用金属舵机,舵角想办法按牢固点,轮子买3.5寸的,收放起落架买60元的那个折弯头是金属的 ...

谢谢了,解决了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飞机,建议用金属舵机,舵角想办法按牢固点,轮子买3.5寸的,收放起落架买60元的那个折弯头是金属的 ...

可以用一个舵机带两个尾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飞机,建议用金属舵机,舵角想办法按牢固点,轮子买3.5寸的,收放起落架买60元的那个折弯头是金属的 ...

还有一个问题,这个飞机舵面链接用什么改装合适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用一个舵机带两个尾舵吗

它的升降舵左右两边是分离的,按它原来的设计是要用2个舵机,同上同下的,但是如果你有DIY能力,把左右两个尾舵面实现联动,那就可以用一个舵机。   两个舵机的话,要用混控,如果用正反舵机Y线连接的话,舵机的一致性没法保证。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这个飞机舵面链接用什么改装合适

不知道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飞机,建议用金属舵机,舵角想办法按牢固点,轮子买3.5寸的,收放起落架买60元的那个折弯头是金属的 ...

有没有搞错?1055翼展的P51螺旋桨用14-15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搞错?1055翼展的P51螺旋桨用14-15寸的?

是155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它的升降舵左右两边是分离的,按它原来的设计是要用2个舵机,同上同下的,但是如果你有DIY能力,把左右两 ...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