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iMX大玩家】手把手教你组装穿越机(入门教程,组装视频在2楼)

楼主(2016-01-18):
穿越机是多轴无人机家族中的轻量级选手,一般采用四轴布局,重量在1KG以内,体型小巧,可以轻易的穿梭于复杂地域,完成各种特技飞行动作。它们前置一颗摄像头,可以进行FPV(第一人称视角)飞行,所以更具有真实飞行的体验。

一般来说,穿越机由机架、电机、电调、飞控、摄像头、图像传输模块等部分组成,飞手端还需要配备遥控器图传接收装置,比如监视屏或FPV眼镜。对于广大模型爱好者来说,飞穿越机无疑是极具有飞行挑战性的事情。近年来,各种穿越机大赛也如火如荼在世界各地开展。

穿越机的飞行速度一般都比较快(最高速可达200km/h),控制难度比较高,容易失控坠毁(俗称炸机),所以机身大多采用碳纤维材料,在降低重量的同时保证了机身的强度。另外,为了让穿越机的入门门槛降低,操控变得容易,现在也有不少厂商在穿越机上加装GPS和气压计等,便于定位和定高。

穿越机的组装和调试其实并不复杂,即使是刚刚入门的模友,也可以经过自学,很快完成组装过程。并且目前市面上推出了不少套机产品,除了遥控器(接收机)和监视屏需要单独购买外,组成一台完整穿越机的部件一应俱全。对于新手来说,这种套机的组装难度更低(因为不需要研究单独部件的匹配和安装等问题),价格也相对单独购买不同的部件来说更有优势。
下面,我们以【EMAX(银燕)Nighthawk(夜鹰)200穿越机套装】为例,给那些想玩穿越机的朋友做一个简单的入门教程。不足之处,还请指正。

银燕夜鹰200是一款200mm轴距的小型穿越机,也是目前较为流行的主流机型(穿越机现在趋势是越玩越小)。

银燕 夜鹰 200 FPV穿越机特点:
1.采用3mm纯碳一体化底板设计,重量轻,布局简洁,结实耐摔;
2.配备电机保护座,降低摔机对电机造成的损伤;
3.重心集中,动作更灵敏;
4. 摄像头安装角上扬,可选择安装角度,更利于FPV飞行。

打开包装盒,可见里面是ABC三个子盒,分别是A机架、B动力系统、C电子系统。

首先来看A机身部分。机身零件用密封袋包装,每种规格的螺丝都多准备了一颗,机架采用铝合金隔离柱连接固定。

机架的选择主要是从强度、形状、重量和是否折叠四个方面考虑,目前机架的主要材料有碳纤维、玻璃纤维和铝合金。碳纤维具有重量轻,强度高的特点,是目前穿越机机架的首选材料。EMAX夜鹰200系列穿越机采用3mm纯碳纤维一体化底板设计,四轴布局。

红色的这四个是电机保护底座,穿越机的日常免不了炸机,而电机外壳受撞击很容易变形,影响使用。并且电机的价格比较贵,所以增加电机保护外壳很有必要。

四根5.5*18规格隔离柱安装在底板之上,支撑上层的电池安装板和前面的摄像头安装板。

5.5*22规格隔离柱用来支撑电池底板与摄像头安装板之间的连接部分。

5.0*34.5规格的隔离柱固定摄像头安装板的机头位置。

M1.7的螺丝和螺帽用来安装摄像头到固定碳纤维板上。

B盒是动力部分,电机和电调都放置在静电袋里,考虑很周到。

螺旋桨的固定螺母采用了双防松法兰设计,螺旋桨更不容易射桨

相对于车模和船模的大电流电调而言,穿越机的电调电流非常小。银燕NANO 20A V2电调是一款专为穿越机设计的电调,能兼容SKYLINE32、NAZE32、Pixhawk和CC3D等主流飞控。持续工作电流20A,最大瞬时电流25A,适用于3-4s电池。

电调特写可见各种电容、mos管整齐排列,外面有一层防水涂层保护电路。

强劲的动力是穿越机快速飞行和完成特技动作的重要条件,银燕夜鹰200搭配MT2205II无刷电机,kv值高达2300。固定螺母采用了双防松法兰螺母,保证了飞行时不会发生射桨现象。电机外转子的开孔设计使电机散热性能更好,同时上面还有明显的电机旋转方向箭头指示,不容易装错螺旋桨方向。

电机底部由微型加卡锁设计。轴承降低了噪音也增加了电机旋转的顺畅程度,卡锁设计使电机维修、拆装时更便利和快捷。

5045螺旋桨直径5寸,桨角45°。螺旋桨只有一副,炸机折断螺旋桨就只能重新买了。

螺旋桨和电机搭配性能参数如表中所示。

C盒主要是飞控、电子部分。

飞控使穿越机飞行时能保持正常的飞行姿态,是穿越机要的组成部分。选择一款好的飞控,能够大大减少炸机的情况,使飞行动作更加流畅。银燕自家研发的SKYLINE 32 Acro V1.1飞控主板,集成化程度很高。支持三轴、四轴、六轴多种多轴配置,具备低电压监测和低压报警功能,同时支持GPS定位/返航(需额外购买GPS组建),可通过Micro-USB进行固件升级和参数调整。

这是分电板PDB0512 V2,为电调、飞控、摄像头等组件提供电力输送。

PDB0512 V2分电板同时拥有5v和12v两个BEC(免电池电路)输出,最大可通过100A的电流。

接线方式如上图,12V的BEC可以为图传发射、摄像头和云台等组件提供电源,5V可以为飞控、GoPro、LED等提供电源。

穿越机最刺激最好玩的部分就是FPV(第一人视觉)飞行,图传是保证穿越机FPV飞行的关键。目前穿越机基本采用模拟图传,因为模拟图传具有延迟小、结构简单、重量轻的特点,对画质要求并不苛刻。而无人机领域则通常采用数字图传,因为不需要快速反应,而对图像清晰度和分辨率有较高要求。
银燕夜鹰200采用5.8G 600MW 32频道模拟图传,有效距离300米。

背面DIP开关主要用于设置图传频段,比赛的时候,很多人一起飞行,要避免频道冲突。

图传天线采用蓝天5.8G蘑菇天线,增益3dbi,注波比<1.5,具有全方向性。

自带的摄像头分辨率720x576,电源电压12V,最低照度0.001流明。对于穿越机而言,其实并不需要特别高清的效果,可视角度够大、图像稳定、能看清楚前方才是关键。

安装飞控板所用到的黑色和白色两种可选用M3尼龙螺丝

安装连接线非常的齐全,尾部LED彩灯、蜂鸣器、连接摄像头与图传的5Pin线、FrSky遥测输出口2Pin线(很少会用到)、电池电压检测接口2Pin线、SWD调试接口5Pin线(在软件开发时,进行软件调试用的,一般不会用到)、连接电调的8Pin线和连接遥控接收机的10Pin线,在实际安装过程中可以根据实际需要选用和裁剪不需要的部分。

好,整个套机的情况暂时介绍到这,下面是组装过程。

楼主:
组装视频在此,5iMX小公举解说

所有零部件和组装所要用到的部分工具

底板组装完成

组装完成,图传对频。

摄像头特写

螺旋桨特写

组装完成后,整机重量376.4g。

楼主:
软件调试教程看三楼

调试教程:需要下载谷歌浏览器、飞控驱动程序和cleanflight-configurator调试软件。安装谷歌浏览器和飞控驱动程序,解压cleanflight-configurator调试软件。

打开谷歌浏览器,点击右上角,找到“设置”选项。

选择“扩展程序”选项。

单击“加载已解压扩展程序”按钮。

找到第一步解压的“cleanflight-configurator”文件夹,单击确定。

加载成功单击“启动”。

用数据线将穿越机与电脑连接,单机“连接”按钮。

单击“加速计校准”,将穿越机放置水平,确保不要移动飞控,完成加速计的校准。

单击“罗盘校准”按钮,将穿越机按水平方向、横滚放向和俯仰方向旋转360度,完成罗盘校准。

单击“配置”选项,调节穿越机参数配置。

我们安装飞控的时候,将飞控旋转了90度,在这里旋转-90度。

在“解锁电机后不转”前面打勾,最大油门值2000,其余的暂时不需要就不管。

单击右下角“保存并重启”按钮保存设置的参数。

单击“模式”选项,选择“ANGLE”、“HORIZON”和“MAG”添加范围,调整至图中所示。

装上穿越机电池,选择“电机设置”选项,在“我已了解风险,螺旋桨已拆除-激活电机控制”前面打勾。

测试电机转向和转速,查看电机稳定性。

穿越机调试完成,装上螺旋桨就可以拿出去飞了。
下面附上软件下载链接:
调试软件下载链接

欲购买教程中同款“银燕夜鹰200穿越机套装”的模友可到银燕模型天猫旗舰店咨询

5iMX模友核对ID后,可享受正价95折优惠。

网友:
介绍很详细啊

网友A:
好贴,建议申精!

网友B:
不错哦,写得很详细

网友C:
介绍的很好,怎么还没完就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介绍的很好,怎么还没完就没了?

因为后面的还没整理好撒,前面的基本情况已经没什么谁说的呢吧?不知兄台有何指教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哦,写得很详细

谢老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贴,建议申精!

好咧,不过要搞完了再说

网友:
装的不错,银燕 夜鹰 200 购买建议选4mm一体, 价格相差不大,结实,若3mm炸断了换的成本高。刚入了动力 ,998.

(1)电机  银燕 MT2205 II 2300kv   4个 (正螺纹 2个,反螺纹 2个) 新款

(2)电调  NANO  20A  (支持oneshot125) 4个  V2 新款, 每个6g

(3)银燕 Nighthawk 200 纯碳机架1套 (4mm机臂,210mm轴距)
         100%纯碳纤材料,玫瑰红色铝柱 ,螺丝配件齐全,实际安装约119.5g。
(4)2对LT 5030  平头正反桨(1对红色,1对绿色)

(5)1套 电调分线板,带12V,5V输出,支持2-6s

(6)2015新款Min- CC3D飞控(弯针版,精包装,带外壳,带2条线 ,成品板)

(7)210线材配件

网友:
小公举声音真好听

网友D:
请问这个套装在哪买的咧

网友E:
关键性的问题,这个套装多少钱没说,或在哪里买?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这个套装在哪买的咧

银燕的淘宝旗舰店,目前是1319元,5iMX模友核对ID后可以打95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关键性的问题,这个套装多少钱没说,或在哪里买?

银燕的淘宝旗舰店,目前是1319元,5iMX模友核对ID后可以打95折。

网友:
引用 网友F:
银燕的淘宝旗舰店,目前是1319元,5iMX模友核对ID后可以打95折。

哪有什么旗舰店,

网友:
cleanflight 加载不了,提示缺少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