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结了,是零度探索者还是哈博森109

楼主(2016-01-15):
探索者和109各有各的优点,想听听大家的建议。多谢!

网友A:
各有优点啦!我个人是比较喜欢109的,愿意很简单电池便宜,首修免费,7-8百的“智能电池”我是不太能理解的,精灵3s么,不推荐,买精灵的话起码要3a!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各有优点啦!我个人是比较喜欢109的,愿意很简单电池便宜,首修免费,7-8百的“智能电池”我是不太能理解的 ...

哈博森的飞控超差

楼主:
一不小心买零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博森的飞控超差

应该还好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不小心买零度了

嘛,零度应该也不错…自己喜欢最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嘛,零度应该也不错…自己喜欢最重要

被外吸引了,都说图传不好,好在可以改天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哈博森的飞控超差

哈博森的飞控差在哪里???请教!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哈博森的飞控差在哪里???请教!

开源的集成的,不能自己调参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开源的集成的,不能自己调参

哦!那对于我们这种初级航拍新手来说,够用了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哦!那对于我们这种初级航拍新手来说,够用了呗?

现在大疆也便宜了,上大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