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 Forza 700测试装载2x6s10000mah电池并联,期待续航46分钟以上

楼主(2016-01-15):
背景信息:
- 关于主旋翼低转速的休闲和长续航飞行,见此精华帖浅谈 电直 Low RPM 低转速、长续航的理论和实践 (轻松15-30分钟,世界纪录2小时58分)- 发帖时,本人Logo 600SE装在2x6s5300mah能航线飞行30分钟,forza450EX装3s2600mah能航线飞行15分钟(前提还有20%电池容量)。

- 新组装forza700也能达到30分钟航线飞行,见此贴 "Forza 700做低速机,1000rpm,30分钟耗80%电池"

- 但是想要进一步增大飞行续航或者增加飞行稳定性作为入门级F3C(见此贴JR FORZA700 装机全过程,只需改动很少配件即可变身F3C机),加大电池也许是一个简单解法。

- 以格氏6s电池为例,有6s5000mah高倍数,6s5300mah低倍数,6s10000mah低倍数,6s12000mah低倍数这几种电池。测量电池仓体积后,判断6s10000mah能装入,前几天购入一块测试位置摆放

图1-4:是6s10000mah和6s5300mah并联方案,图中电池摆放位置,满足飞机重心在主轴延长线。

图5是安装仅仅一个6s10000mah带头罩匹配主轴重心以后,电池所处在的位置。电池前段在头罩内还有1-2厘米间隙,从图5可以看出,电池仓完全可以容下第二个6s10000mah电池。而且预计安装以后,整个电池组还需要向机尾方向后移1-2厘米,因此头罩内富裕空间更多了,不存在带不上头罩问题。

图6,自制并连线,主干线10awg,支干线12awg

照此估算,假设基本容量和飞行时间成正比例,和重量成反比例,推导如下:
-  6s5300mah x 2 = 6s10600mah对应 5.2kg起飞重量 @ 30分钟 (消耗80%电池容量)
-  6s10000并5300mah = 6s15300mah 对应 5.85kg起飞重量 @ x分钟
-  6s10000mah x 2 = 6s20000mah 对应 6.4kg起飞重量 @ y分钟
x = 15300/10600 * 30 * 5.2 / 5.85 = 38.5分钟 (消耗80%电池容量)
y = 20000/10600 * 30 * 5.2 / 6.4 = 46分钟(消耗80%电池容量)

2个6s10000mah并联,大概能飞行46分钟,6s10000mah和5300mah并联,大概能飞行38分钟

疑问:6s10000mah跟6s5300mah并联,容量不一样是否有问题,会不会减寿?
解答:并联电池组,电池容量不需要一样,但并联使用需要满足以下前提:
              1. 一定要在初始相同电压下,组成并联。切勿其中一个电池4.2v x 6s,另一个电池3.9v x 6s。这样并联就会毁坏电池寿命,因为并联瞬间,高电压电池给低电压电池充电。
              2. 计算并联电池单独容量 x C数。取大,为放电上限。比如A电池5300mah x 30C = 150A,B电池10000mah x 25C = 250A。那么AB并联电池组放电不能超过250A。
              3. (适用于所有并联电池),万一某个电池某一节短路,另一个并联电池会倒灌给A充电,最终起火。当然没就算不并联,碰到电池短路,起火也是难免的。
              4. 原则上电流越大,并联电池组放电总容量越小。电流足够小,比如5C以下,放电总容量基本等于两个电池分别放电总容量之和。
              5. 再不过放的前提下,并联不同容量电池,对电池寿命无碍。

回到forza700:即便2个5300mah电池飞行时间也能达到30分钟,就意味着平均放电不超过2C,峰值爬升放电不超过10C。满足低强度定义。并联前分别充满,因此使用条件满足上述1-5条件,因此10000mah和5300mah并联无碍。
并联放电信息源:国外RCgroups论坛资深模友RD Blakeslee在2005年做过混合不同容量不同C数电池,用不同电流条件下,进行并联放电实测试验,(外部链接予以删除版主留)

楼主:
问:飞那么久,有什么用? 答:航模本来就是业余爱好,对于大多数模友,不可能是挣钱的工具,爱咋玩咋玩。

楼主:
引用 楼主:
问:飞那么久,有什么用? 答:航模本来就是业余爱好,对于大多数模友,不可能是挣钱的工具,爱咋玩咋玩。
...

ps:今天把11齿电机齿换成了13,估计转速还会上升20%,增加尾巴控制。也许飞行时间会缩短10-20%,周末试试再说。

楼主:
引用 楼主:
ps:今天把11齿电机齿换成了13,估计转速还会上升20%,增加尾巴控制。也许飞行时间会缩短10-20%,周末试 ...

刚刚在helifreak上问了,有一个资深模友(他把亚拓800拉成900E,飞低转速)问了关于飞行时间边际回报问题。

如下
x = 15300/10600 * 30 * 5.2 / 5.85 = 38.5min (consume 80% batt cap)
y = 20000/10600 * 30 * 5.2 / 6.4 = 46min(consume 80% batt cap)

线性计算得出
- 1.44倍电池容量得到 1.28倍飞行时间
- 1.89倍电池容量得到 1.53x飞行时间

但是假如不改变切角,实际越接近15度极限,实际效率 = induced drag(升力带来的阻力)/  parasitic drag (寄生阻力,就是旋翼切割空气浪费的阻力)。这个比例越高。因此如果不改变rpm,仅仅提高pitch主旋翼切角,飞行时间还会比46分钟更长。

再算无谓了我也算不清楚了,这两周试验一下吧。搬个板凳去飞场。

网友A:
12s电机飞6S的话转速会很慢,基本只能低空悬停,还要无风,如果想飞航线,要你飞的要很小心,不然刹不住飞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s电机飞6S的话转速会很慢,基本只能低空悬停,还要无风,如果想飞航线,要你飞的要很小心,不然刹不住飞 ...

我上周实际测试,1000rpm,5.2kg起飞,3D基本免谈, 水库大坝附近,中小风,在我的水平,飞航线没有影响。低转速储备升力不够,预估当然要,3D电直的动力把大家“惯得”不用预估了。这也就是国外论坛许多从油机时代过来的老手观察到直接玩电直的新高手手法都很暴力。
   - 2002年那个国外高手curtis youngblood飞7kg油机3D视频中,动作一点不比5kg暴力3D电直差,你能感觉的他的柔。
   - 回到2012年以后,日本伊藤飞E12或者forza的动作就很柔和,飞机在天上感觉动作非常连贯。

另外,许多人都说低转速必须无风,请问都试验过吗?我敢说国内论坛里很少人测试过700级低转速的实际飞行效果。多数是道听途说。飞3C比赛当然接回12s串联,飞1500-1600rpm。暴力飞1800转估计12-15分钟中等暴力也够。至于这么练习是否有助于“柔性”,可以先看看curtis youngblood的飞行视频。有兴趣的找我要。

但是常规飞航线,飞行重量不变,机身尺寸没变,受风影响没区别。主旋翼转速低与空气互动性降低,受风影响也会变小。因此最终下来,受风影响到什么程度?要测试吧。另外,如果换了6s20000mah,重量会接近6.5kg,我也许会增加到1200rpm,估计3D还是免谈,但是自重大了,航线只会更稳。

网友B:
顶楼主,期待突破电直续航极限~
看来除了7HV,平民级700(相对于diabolo。。)来说,forza700也具有可观的电池仓容积,不带头罩也能塞2*10000

网友B:
另外如果追求更稳定的航线效果的话,可以考虑三桨旋翼头,比起两旋翼,在相同转速下稳定程度高了不止一点点。。只不过会牺牲几分钟续航时间(亲测,比如两旋翼30分钟,那么三旋翼大概27分钟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顶楼主,期待突破电直续航极限~
看来除了7HV,平民级700(相对于diabolo。。)来说,forza700也具有可观的 ...

终于引来了2x6s10000mah国内师祖
带头罩也行 我比对了位置。两个6s10000mah反而头罩内更宽松,因为整体电池要往机尾方向移动。安装时有点麻烦,2个电池都要从肚子底下塞进去,然后绑上绑带。前后要2分钟。我在研究是不是把电脚架连接螺丝放几个垫片,把电池仓高度增加0.5厘米,换几个加长螺丝,这样电池还能从原机设计的机头位置跟滑轨一起进入,那就省事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如果追求更稳定的航线效果的话,可以考虑三桨旋翼头,比起两旋翼,在相同转速下稳定程度高了不止一点点 ...

飞F3C的山东李老师也是这么建议的。主要是换3桨太贵。考虑到尾桨的动力,我也不可能再降转速。
我已经定了亚拓800的传动轴和尾推拉杆,也买了一根1米厂22mm的碳纤维管,如果能完美嫁接,把forza700尾管拉成800级,进一步增加尾推力扭矩,那么我也许会考虑加长主桨或者换3旋翼。
当然研究过程中,我也看上德国minicopter大菠萝的triabolo 800了,配3片800主桨和130mm 3片尾桨,几乎是低速长续航的极致。能攒够钱就买,攒不够钱的话,就改forza700。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终于引来了2x6s10000mah国内师祖
带头罩也行 我比对了位置。两个6s10000mah反而头罩内 ...

看了下图,确实可以试试你说的方法,这个问题我也考虑过,就是7HV上,其实22000也能塞进去,也是被脚架的金属座卡住导致只能装一个,如果有垫高脚架的措施那2*22000都妥了
另外JR自家的755mm主桨楼主也可以考虑试试,我也是在不加长尾管的情况下直接装的,基本是700级能装上的最长的主旋翼了。能够以更低的转速保持稳定悬停,续航也会增加。
不过要控制好负螺距,限制在5度以内一般来说不会遇到打尾桨的事情(我一直飞的很好没啥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飞F3C的山东李老师也是这么建议的。主要是换3桨太贵。考虑到尾桨的动力,我也不可能再降转速。
我已经定 ...

改700虽然也贵,但是比买tribolo 800还是便宜不少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下图,确实可以试试你说的方法,这个问题我也考虑过,就是7HV上,其实22000也能塞进去,也是被脚架的 ...

你说的这个间隙空间隐患,要控制好负螺距。这是千真万确。。。我就是比划了一下。不敢上755mm。 即便是720mm使劲往下掰,每10圈左右,就能以一次黄金重叠,主旋翼都能跟尾桨有1.5mm重叠。看着我心虚。你转速高,也许不成问题。我还是低转速,再加上 -13度螺距,真的心里没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700虽然也贵,但是比买tribolo 800还是便宜不少哈哈哈

大菠萝毕竟也是一代名机。我跟德国老板Gerd这周电话聊了30分钟,发现他完全是一个标准德国技术发烧友,他们对市场推广和中国玩家一无所知,但是技术执着程度让我想起乔布斯和乔纳森 埃维。因此有点想买一台大菠萝玩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菠萝毕竟也是一代名机。我跟德国老板Gerd这周电话聊了30分钟,发现他完全是一个标准德国技术发烧友,他 ...

说的是啊,这些高技术老板为什么就不看重国内市场呢,多多推广啊,让国内屌丝也能玩上世界名机啊

网友C:
想请教楼主点问题,
我琢磨着以后也整长航时飞飞看,现在一块电就飞五六分钟感觉很不爽,

想着用450来弄,
动力的话用 6S电机搭配 4S电池(2600mah不知道能飞多久),
齿轮选好,齿比算下来理论转速2700左右,楼主觉得怎么样?

楼主的帖子推荐360 桨 ,

我想用325桨 不知可行否?

如果用325的话尾管用不着加长,比如用450L的,或者48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请教楼主点问题,
我琢磨着以后也整长航时飞飞看,现在一块电就飞五六分钟感觉很不爽,

想请教楼主点问题,
我琢磨着以后也整长航时飞飞看,现在一块电就飞五六分钟感觉很不爽,

想着用450来弄,
动力的话用 6S电机搭配 4S电池(2600mah不知道能飞多久),
齿轮选好,齿比算下来理论转速2700左右,楼主觉得怎么样?

桨越长,效率越高,转速也能越低,航时往往高上高。因此能装下360mm,尽量用360mm。极端像我才会把改380mm。2700不算低。
360mm桨forza450最低可接受1700rpm,我实际飞2000rpm(vbar定速),感觉一般新人飞足够了。如果你的飞机偏重,比如gaui X3,那么2200应该是起点。同理如果你是325mm桨,大概2200-2400应该够了。

楼主的帖子推荐360 桨 ,

我想用325桨 不知可行否?

先用325桨试验。如果感觉改装方向满意,可以再换360mm,只会更好 : )

如果用325的话尾管用不着加长,比如用450L的,或者480的,

尾管拉长对于我的forza450是为了增加尾控。因为在2000rpm,即便换最长的68mm亚拓尾桨,尾控效果也欠佳。拉长尾管放大了扭矩。如果你飞2300-2400,也许不拉长也够,但推荐至少是换68mm尾桨,从便宜的几元一对,到贵的亚拓或者JR都可以。注:JR65mm长度=亚拓68mm,这两种桨只是测量方法不同。

网友D:
我前几天用SAB700,690大桨,ACE10000 6s一块,飞了12分钟,温度为10度左右。还能再飞,但是接收没电了。转速很慢,实际多少没测,也可以飞航线,当然正飞航线。慢慢飞,悬停为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前几天用SAB700,690大桨,ACE10000 6s一块,飞了12分钟,温度为10度左右。还能再飞,但是接收没电了。转 ...

我在建设中水库洼地里爽飞航线。我印象中goblin 700是偏重的700级,但是即便是最重的700级,10000mah足够飞20-25分钟。带上板凳。因为不好估算bec耗电,因此还是建议直接用esc供电,如果不放心,配一个天蝎星卫士。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前几天用SAB700,690大桨,ACE10000 6s一块,飞了12分钟,温度为10度左右。还能再飞,但是接收没电了。转 ...

预告一下,已经收到亚拓800E的传动轴,完美与forza700伞齿结合。自制碳纤维尾管和拉杆还在加工,国内首个(世界第二个)拉到800级的forza700将诞生。如果满意,再换三旋翼,triabolo800也不用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请教楼主点问题,
我琢磨着以后也整长航时飞飞看,现在一块电就飞五六分钟感觉很不爽,

谢谢指教!

网友C:
对了楼主我还有一个疑问,

就是我的600上用的是凤凰80 ,
定速设了1800和2100 ,其中1800是用30%油门曲线,平时飞下来也就电机温度高一点,电调只是微温,

我想问的是在定速模式下,长时间飞行(30%油门定速,1800转速不低),

定速模式的30%油门曲线,不至于烧电调吧,(我只飞飞航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了楼主我还有一个疑问,

就是我的600上用的是凤凰80 ,

有一个特殊情况,会造成误解,让人误以为低油门不发热。你耐心听我讲讲,看看是不是这个理:
咱们讲低油门发热,是指同一个安培数,也就是同一个扭矩负载。实际上,你也能理解,随着转速增加,空气动力阻力几何级别增加,轴承齿轮阻力也翻倍增长。
实际假设同一个遥控电直 25%油门800rpm,50%油门1600rpm,100%油门3200rpm
那么实际这三个转速下,电流和负载不是一样的             - 电流更可能是:25%油门消耗10A,50%油门消耗40A,100%油门消耗160A

我用大白话说,
1.  仅仅10A根本不起眼娟娟细流,在电调25%油门比例的低效率下,就出现温温的,实际已经算发热很厉害。
2.  堂堂160A大电流,在100%油门下高效率,也不过就是烫手而已
3. 夹在中间40A电流,在50%油门下低效率,也很烫手,发热甚至可能超过100%油门160A。

在你的直观感受,就是25-30%油门飞起来也就是温温的啊。"amphibia和PUG整天说油门越低发热越厉害,他们是看来是忽悠。"

更优的解法:是先确定你想要的主旋翼转速,通过齿比、电机kv值,电池电压这三个变量,来让电机和电调尽量在70-80%油门条件下工作。这既适用于凤凰、好盈,也适用于最高逼格的k牌和YGE和新一代好硬高端Active free-wheeling同步整流电调。

网友E:
三旋翼比二旋翼对环境(风)的敏感程度高,难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三旋翼比二旋翼对环境(风)的敏感程度高,难控制?

这个要等更专家的人解答:
1.机身尺寸没变,重量基本没变。受风应该没区别
2. 主旋翼增加了50%质量,陀螺仪惯性加大
3. 主旋翼跟空气互动关系也加强,因此受风影响程度也加大

2 vs 3,等专家评估。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一个特殊情况,会造成误解,让人误以为低油门不发热。你耐心听我讲讲,看看是不是这个理:
咱们讲低油 ...

凤凰的定速要设定的油门曲线 我感觉是只是一个非油门大小信号,它只是让电调知道要让飞机保持多少转速,然后让电调去维持,

我的600算出的转速是2600 ,这个可以认为是100%油门转速吧,实际也达不到这个,所以最好就算 2400 转,
以2400 对应 100%油门
那我觉得 我定速的1800 实际上对应的应该是75% 油门状态

所以我飞1800定速的时候,
实际的油门肯定不可能是30%,而应该是7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凤凰的定速要设定的油门曲线 我感觉是只是一个非油门大小信号,它只是让电调知道要让飞机保持多少转速, ...

这个贴中的凤凰160HV在50%油门,25%标签额定电流也就是40A的条件下,运行3分钟就已经超过摄氏110度了。

你如果说是1800rpm是70%油门,那就差不多。没那么发热是正常的。

发热最恶劣条件应该是不改变电池电压的前提下,下降到50%油门左右大概1100-1400rpm,然后你再挂上最大的电池,然后尝试3D。这时候发热应该会很明显。测试完,有条件你再换一个2/3电压的电池(比如12s变8s,6s变4s),油门80%,同样还是1100-1400rpm,你会发现即便飞行20分钟,电机和电调都是冰凉。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要等更专家的人解答:
1.机身尺寸没变,重量基本没变。受风应该没区别
2. 主旋翼增加了50%质量,陀 ...

嗯,谢谢耐心码字解答

网友:
好专业,还是专业顶贴吧

网友:
这时间用来航拍就很不错1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贴中的凤凰160HV在50%油门,25%标签额定电流也就是40A的条件下,运行3分钟就已经超过摄氏110度了。
...

这两天用450L试了一下,用3S 2200电池,95的油门,大约1600rpm,  悬停12分钟后电压3.7,只是急打方向尾巴有点软,电机都是凉的,真是爽歪歪,还是很有乐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两天用450L试了一下,用3S 2200电池,95的油门,大约1600rpm,  悬停12分钟后电压3.7,只是急打方向尾巴 ...

说的就是这个意思,用3s 90%油门 或者4s67%油门,远远比6s 45%油门要凉爽。折中可以用4s。要追求最长航时用3s

网友:
这是NACA0012对称翼型的升阻图
可以看出,螺距大概在8左右时效率最高,必须让螺距处于8左右,但在电直上为什么用8螺距反而没有10螺距甚至更高螺距续航长呢,因为8螺距下要求螺旋桨的转速要比10螺距高25%(12螺距下升力与转速基本成线性关系),虽然8螺距下螺旋桨效率更高,但不足以弥补更高的转速带来的内耗(电机,齿轮,尾巴,传动,等等)
想要更长的续航,就要降低转速,同时让螺距处于8,最终的结果还是得加长旋翼。
还有,如果可以把外挂电池做成可抛弃结构,用完一块扔一块,续航还能延长很多。
最后提供一个终极解决方案:特斯拉线圈。

网友F:
不对不对,是我草率了,直机翼型跟这个NACA0012不太一样,虽然都是对称翼型,但直机的横截面更薄一点,理论上最高效率螺距应该更大。
顺便说一下非对称翼型,作用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夸张,但也很可观,好的非对称翼比对称翼再同等阻力水平下能多提供10%左右的升力,以楼主的700为例,转速可以下降近100转。
找张图,3D打印一副没什么难度,听说可以用玻璃纤维打印,完了用碳纤包裹,应该没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对不对,是我草率了,直机翼型跟这个NACA0012不太一样,虽然都是对称翼型,但直机的横截面更薄一点,理论 ...

谢谢楼上分享。从我了解的资料,泛泛看,>15度螺距肯定是综合效率走下坡路。
至于8-15度之间,综合效率峰值在哪里,比如 7度@大1500rpm vs 10度@1050rpm vs 14度@750rpm,我朦胧感觉对于大部分600-800级电直,还是14度@750rpm效率最高,但是究竟有多大区别,要么精确空气动力+微积分计算,要么老老实实做实验掐表秒。

楼主:
综合阶段总结一下,

我感觉我在长航时方面研究已经足够适用我娱乐的深度了,也就是说,知道大概1000多转,能做大部分航线动作,带大电池飞行时间能超过45分钟,我就已经满意了。实际飞行,我会再加到1200-1300转左右,就算牺牲15分钟飞行时间,把飞行时间会缩短到30分钟(消耗80%电池能量到3.6-3.7),也绰绰有余满足我的脑力专注力极限了。至于终极低转速极限是45分钟还是60分钟,反正我不打算研发军用侦察机,我就不再研究了。

另外既然我已经把forza700改为forza800了,还能带2个6s10000mah,还能升级3旋翼,我感觉不再需要买德国triabolo 800了。下一步,forza800就是纯玩了,周末有空带去郊区飞一飞,定期保养,就不再折腾了。forza 700是我认为最漂亮的700级,没有之一。

下一个目标,趁年前我败了一个JR E6-550,国内没现货,海淘路上,空机价格跟oxy3空机差不多,你说该不该入?这个E6长得“大鼻子”有点怪异,但是据老吴和其他国外模友介绍,是最轻型的550级,不带电池仅仅1.6kg,带一个格氏5300mah不超过2.4kg,实际能量重量比(2.4kg带一块6s5300mah),甚至超过forza 700(5.2kg带2块6s5300mah),即使550桨效率略低,我觉得这个E6-550低转长航时也不会少于30分钟,中等转速航时也不会小于15-20分钟。等新年期间组装完成,我就从客厅(blade 180cfx还缺一个配件就能复飞)到阳台(forza450ex),到楼顶(E6-550),到郊区(Logo600和Forza800),就都有玩的了,550-690-800分别都能飞30分钟,450能飞15分钟,我又做了一个汽车电池给icharger充电的延长线,出门随便带几排电,能航线飞半天。再接车载电池用一用,飞一整天没问题。至于是否3D,模拟器和forza450上先练习再说吧。

网友G:
引用 楼主:
综合阶段总结一下,

我感觉我在长航时方面研究已经足够适用我娱乐的深度了,也就是说,知道大概1000多转 ...

腻害,JR E6确实很轻,不知道直接在E6基础上改装可行不,加长尾管,直接上800级大桨,机身肯定比JR700轻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G:
腻害,JR E6确实很轻,不知道直接在E6基础上改装可行不,加长尾管,直接上800级大桨,机身肯定比JR700轻 ...

可以考虑。E6-550我实际估算,可以容下2个5300mah电池。但是要么重心难以平衡,要么带不上头罩。作为参考,E6-550可能比logo400se还轻,把轴传的E6改成800,甚至可能能超过德国高手的电直2小时58分世界纪录(用logo400皮带机拉长成为800)。

但是我估计不会弄,最多就是电池仓内放一大一小两个电池,并联,一个6s5300mah在前,一个6s2000-3000mah左右在后。

网友G:
引用 楼主:
可以考虑。E6-550我实际估算,可以容下2个5300mah电池。但是要么重心难以平衡,要么带不上头罩。作为参考 ...

装一个飞控+GPS,在空中稳定悬停比手控制的更稳,避免手动操纵总是上上下下的,也应该可以更省电,还不用人管,看看能打破记录不。

楼主:
引用 网友G:
装一个飞控+GPS,在空中稳定悬停比手控制的更稳,避免手动操纵总是上上下下的,也应该可以更省电,还不用 ...

我的爱好是人手操作,喜好就跟电直不稳定平衡做搏斗。如果改fpv,也许会考虑。再等fpv图传技术再前进一代,我再入吧。

网友H:
假如用相同级别的油动直升机来比较 油动直升机载油10KG 低转速悬停 与电直的飞行时间比是不是越长?
如果用100级左右的迷你直升机来低速悬停 也会不会留空时间久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H:
假如用相同级别的油动直升机来比较 油动直升机载油10KG 低转速悬停 与电直的飞行时间比是不是越长?
如果 ...

我理解燃油能量重量比,应该远远大于电池,即便把内燃机的20-30%效率考虑进来,也是油机胜利。而且油机越飞越轻,动力不变。电池重量不变,但是电压越来越低。

网友:
LZ适合飞象征机啊,飞到手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