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自稳模式右偏

楼主(2016-01-15):
自稳模式下自动右偏,很明显,但是在手动模式下就没事。是不是飞控出问题了?

网友A:
弱弱地问一句,CC3D是不是指的是直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弱弱地问一句,CC3D是不是指的是直升机?

不是啊,是飞控啊

网友B:
重新水平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新水平校准

没用,不是水平校准的问题

网友B:
软件不行就是硬件问题,遥控微调呗,我的也会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弱弱地问一句,CC3D是不是指的是直升机?

飞控

网友C:
应该都是会偏的吧。手动矫正回来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都是会偏的吧。手动矫正回来不就行了

拉回来又往右偏,就像有人往那边拽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件不行就是硬件问题,遥控微调呗,我的也会偏

我估计是硬件坏了,你拉回来自己又往右边跑,手动模式就没事

网友D:
微调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微调试试

根本没用,自稳不行,手动就没问题

网友:
用摇控器的微调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根本没用,自稳不行,手动就没问题

网友E:
我也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不管怎么调微调,哪怕是调微调把飞机调稳了,只要你一打杆不管打那个方向回中后就开始往右偏,现在搞得我飞飞机都是压着杆在飞了,求解决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不管怎么调微调,哪怕是调微调把飞机调稳了,只要你一打杆不管打那个方向回中后就 ...

我估计是飞控坏了,大不了不用自稳模式了

网友F:
重新粘贴CC3D重新校准水平,电机是否炸过震动,浆是否炸过震动。基本就是这些影响的,或者直接飞手动,就无视这问题了

楼主:
两个字:正常!

楼主:
引用 楼主:
两个字:正常!

绝对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F:
重新粘贴CC3D重新校准水平,电机是否炸过震动,浆是否炸过震动。基本就是这些影响的,或者直接飞手动,就无 ...

只好飞手动了

网友G:
震动过大引起 我的电机轴炸弯了,用平头桨就会偏 尖头就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G:
震动过大引起 我的电机轴炸弯了,用平头桨就会偏 尖头就不会。

我是尖头的

网友:
没说尖头就不会偏 偏的根源就是震动。自己排震

网友:
CC3D就是这样子了

网友:
应该震动问题。我也遇到,cc3d放在180  3厚的穿越机架上没问题,换到2厚130机架上就偏,原因就是震动。一颗马达震动很大,大机架比小机架抗震好。楼主换动平衡好的马达应该会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