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航模发动机的问题咨询~~

楼主(2016-01-15):
本人油机方面纯新手,最近有关注油机版块。请大家对提出的问题请不要见怪。。。。。
想了解下发动机的大致情况:

目前国内用的甲醇发动机哪些比较多?国产甲醇发动机跟国外的都有那些,都有什么特点?
另外就是汽油发动机方面,那些商用,国产的都有那些?国外的都有那些?
1.5m~2.0m翼展的汽油的3D固定翼用什么发动机比较好?

另外想了解下,主油针跟副油针如果适当缩小范围是否会对机器寿命有影响?
例如:30CC在调整主副油针到最佳状态后,因为改用了比较重的飞机,所有想
提高下副油针的输出。。。又因为飞机机型偏小点,所有想适当调整主油针的最高
输出。。。不知道这样会不会影响发动机寿命或者发动机不正常工作。
~~~~~~~~~~~~~~~~~~~~~~~~~~~
好像甲醇发动机多用三叶的,日本的O.S貌似不便宜。。。。。
油动的国产的好像DLE,RCGF,CRRCPRO什么的,不知道那个跟可靠点。

~~~~~~~~~~~~~~~
顺便发几张发动机图镇楼!

网友:
镇楼发动机漂亮

网友:
飞电动的飘过,建议楼主去5irc里发个帖,那里飞油机的比较多,

网友:
目前国内用的甲醇发动机哪些比较多?
国产甲醇发动机跟国外的都有那些,都有什么特点?
另外就是汽油发动机方面,那些商用,国产的都有那些?
国外的都有那些?
以上问题lz后面都自己回答的差不多了。

1.5m~2.0m翼展的汽油的3D固定翼用什么发动机比较好?
DLE、DLA

另外想了解下,主油针跟副油针如果适当缩小范围是否会对机器寿命有影响?
适当范围当然影响不大,但是油针的调整不是根据航模的大小、重量来的。
~~~~~~~~~~~~~~~~~~~~~~~~~~~
好像甲醇发动机多用三叶的,日本的O.S貌似不便宜。。。。。
油动的国产的好像DLE,RCGF,CRRCPRO什么的,不知道那个跟可靠点。
DLE

网友:
回答的相当棒,学习了。

网友A:
甲醇发动机,近几年有被电动取代的势头
在3D飞行方面,低于60级(10CC)的级别,甲醇机很难提供满意的性能,而且电热式发动机的工作寿命短而不容易调整
OS发动机易调易用,但性能只能说是平庸,YS发动机性能强悍,但不容易维护调整。
国产发动机,只能靠人品,三叶发动机,好像好多年没人提起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甲醇发动机,近几年有被电动取代的势头
在3D飞行方面,低于60级(10CC)的级别,甲醇机很难提供满意的性能 ...

燃油发动机模型迟早会回归的。回帖为证!

网友:
发动机要根据飞机来选择 在经济允许的前提下 尽可能选大厂的 以降低不良品的中签率

油针的调整也要根据 油品 飞行需要 甚至天气的变化而变化 不能一概而论

另:我深信电动机永远取代不了油机

网友B:
我是刚入门时就玩的甲醇训练机,太费钱了。后面自己买的汽油训练机自己组装,飞机一套下来2000元,主要是少93便宜,200元打一桶够飞一年半载。发动机是国产的,华泰26CC,仿小松26,耐用耐摔。
电动机省事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刚入门时就玩的甲醇训练机,太费钱了。后面自己买的汽油训练机自己组装,飞机一套下来2000元,主要是少 ...

谢谢经验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