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了,直机配件也要囤货

楼主(2016-01-15):
大家过年有囤货么,看看我囤的一堆

这个450L头罩比原厂更炫,但收到实物后发现颜色肿么都觉得有点娘们的感觉

这个450L头罩比原厂更炫,但收到实物后发现颜色肿么都觉得有点娘们的感觉

山寨450L旋头,屌丝只能买山寨,还有一堆100S配件

山寨450L旋头,屌丝只能买山寨,还有一堆100S配件

一堆的100S横轴,还有这个十字盘限位加强架,100S就横轴和大齿最容易坏,大齿已经有一堆,所以就只备横轴, ...

一堆的100S横轴,还有这个十字盘限位加强架,100S就横轴和大齿最容易坏,大齿已经有一堆,所以就只备横轴, ...

网友:
漂亮的HCP100S配件,  过年屯货是应该的

网友:
今年过年不收礼呀!收礼只收小飞机。

网友A:
G4配件存货目录,就不照相了。。。

网友:
你囤的都是不会坏的货

网友B:
450也配了头罩,你打算炸吗?

网友C:
表示我100s横轴都是循环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表示我100s横轴都是循环使用的

因为我用125MM大桨,横轴有一点点弯影响都会很大,必须完全笔直才完美

楼主:
引用 网友B:
450也配了头罩,你打算炸吗?

那是以防万一,要是炸了过年都不用飞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G4配件存货目录,就不照相了。。。

还要再买几台空机身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还要再买几台空机身的。

本土淘到G4油版空机,运费都免了。
掐指一算, 只要100立即油改电, 比起单买配件划算多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本土淘到G4油版空机,运费都免了。
掐指一算, 只要100立即油改电, 比起单买配件划算多了。。。

我这有两包E700的维修包,左右侧板各一块,大齿,副齿,小对传齿,螺旋齿数个。最近计划春节的时候购入E700空机当备件用。
E325的配件就差电池座和侧板就能装出第二台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这有两包E700的维修包,左右侧板各一块,大齿,副齿,小对传齿,螺旋齿数个。最近计划春节的时候购入E7 ...

你的易损件比我的多。。
现在我最缺的是主轴,横轴,尾轴,和伞齿。。
但是这些东西都不便宜,我现在都批量购入,只要是雷虎的飞机配件,全部来者不拒。
因为我还有3台E550/620(一台现役,两台拆散)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的易损件比我的多。。
现在我最缺的是主轴,横轴,尾轴,和伞齿。。
但是这些东西都不便宜,我现在都 ...

每次炸,下侧板必然裂一块。最惨的一会俩都裂了。为了修复在三家店找齐的配件……到手发现还有一包错料。侧板放错包装了……
最让人郁闷的是E720停产了。不过再产我也不大会考虑,因为大齿不像E700那样是人字齿。
我也有一台E550,三桨的。自带的GT5.2还没调,没怎么飞呢。尾巴软,怀疑是陀螺仪的问题。或者是我没有调出来。感度从50%-100%尾巴都没什么变化。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每次炸,下侧板必然裂一块。最惨的一会俩都裂了。为了修复在三家店找齐的配件……到手发现还有一包错料。 ...

E700我就不考虑了,花的钱太多了。
现在要抓紧搜罗G4和700ENV的配件,两台机器都停产了,很是不好办。
特别是700ENV,数量少,价格贵。现在真心庆幸没有买X50。两个机型屯配件,我都已经是极限了。。。
X50的东西现在已经不全了。雷虎还出过一台Innovator 325(很多人应该没听过),配件是PV1000开头的,
现在连影子都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是以防万一,要是炸了过年都不用飞了

有空一起飞

网友:
直接开个店。。。连玩代卖。。。

网友D:
引用 网友A:
E700我就不考虑了,花的钱太多了。
现在要抓紧搜罗G4和700ENV的配件,两台机器都停产了,很是不好办。
...

这个真没听说过。只是知道innovator有两款一款像真的,一款3D外观。话说innovator还在产吗?看雷虎欧洲官网还挂着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真没听说过。只是知道innovator有两款一款像真的,一款3D外观。话说innovator还在产吗?看雷虎欧洲官 ...

对的,那个3D外观的就是325(315??)
innovator早停产了,那个根本没有副厂件,电池,舵机,电机,控全部要用雷虎自家的。
那个鬼斜盘舵机是特制的,三个舵机整合在一起,连着主控板(电位器都有配件卖呢)
现在新出的E300用了Innovator的侧板, 还有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我反正是不敢折腾,一个主控板300多刀,够我买个二手14Sg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