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AR.drone二代电调过程,求教高手指点指点~!

楼主(2016-01-16):
本人尝试改造AR.drone二代电调,以加大其电流承受能力(原本是最大电流5A,目标改造成最大电流12~15A),然后链接穿越机电调~

以下是我的目前的改造思路:
1、AR.drone的电调由于是非通用化的结构,其采用单片机的独特数字控制程序,因此无法直接使用市面上的任何电调进行替换,只能尝试更改电路结构中与电流承受有关的原件;
2、大概摸索出,电调上有三个大MOSFET和三个小MOSFET,直接并联同型号的MOS,以加大电流承受能力;
3、电调的主电流输入位置,由于原输入电路是由飞控主板直接供电,线路和飞控主板无法承受大于5A的电流,因此我把原本的输入电流线拆掉,直接从电路引线出来直接链接11.1V的3S电池

并联用的大小MOSFET管已经购买好了,并找了做手机维护的朋友帮忙焊接上,然后拿回来测试~~~~~~~

接通飞控板,以及接通电池后,AR.drone主板进行自检,竟然意外地顺利通过了自检程序~
但在启动电机测试之前,由于忘记给飞控主板街上改装过的wifi天线,使得WIFI信号非常微弱,所以我又把电池全部拔掉,然后给主板接好WIFI天线后,再接上电池……此时悲剧了……主板竟然对改造过的电调不通过自检……………………………………
求教高手们,请指点一下迷津~!

改造后的电调背面

改造后的电调背面

改造后的电调正面

改造后的电调正面

链接全貌,飞控主板和三个原装电调电机使用一块电池,而改造后的电调电机独立直接连接一块电池

链接全貌,飞控主板和三个原装电调电机使用一块电池,而改造后的电调电机独立直接连接一块电池

楼主:
请教~是否小的MOS管,每对叠加后的最大电流值也要在12A以上才行?

网友:
Hello,个人分析有几种可能:
1)你最开始上电的时候是能自检的(但是没转?是吧),但是你重新接了WIFI天线之后,就不能自检了,好和不好之间只是差了一个天线连接,所以你把天线卸下去恢复到能自检时的那个条件试下。
2)如果驱动用的MOSFET损坏,就不能自检的。检查原来的和新加的MOSFET有没有损坏。(可以用万用表测量)
3)检查电调有没有输出信号,我不清楚是在飞控板里面还是有额外的芯片控制电调的MOSFET。(最好用示波器,没有的好,可以接一个小LED之类的看看有没有信号输出)
4)不同供电导致芯片由于基准电压不同损坏。电池的是负极,是相对的GND,但不是绝对的0电压参考。你现在用两块电池给一套电子系统供电,有可能会出问题的。(用一块电池再试试)

楼主:
近日本人尝试改造AR.drone二代的电调,目标是提升最大电流至12A,在之前的帖子已经有介绍过,我按大侠victorylide的指导,把电调上大小MOSFET各以叠加的方式并联多一只,一共在两只电调上尝试此方法,第一只电调开机不能通过飞控主板的自检……第二只在自检时三只小的MOSFET竟然烧毁了其中一个!我失望之际,用钳子把烧毁了得MOSFET去掉,然后一时抱着好奇的心态,再次接入飞控,并接通电源………此时竟然能顺利通过飞控主板的自检!然后我从电脑端连接AR的WIFI,开启电脑端的调试软件,对该电调电机输入最少电流的启动命令,居然能顺利启动XXD2212的电机!
由于当前依然是由飞控主板供电给电调和电机,所以不敢提升转速,生怕电流过大烧毁飞控主板。
请教高手~为何电调上的MOSFET烧毁了一只,电调和电机都能正常工作呢??是否我购买的MOSFET质量差而烧毁?

MOSFET烧毁之前

MOSFET烧毁之前

网友:
引用 楼主:
近日本人尝试改造AR.drone二代的电调,目标是提升最大电流至12A,在之前的帖子已经有介绍过,我按大侠victo ...

也就是说你目前其中两相是并联mosfet使用,一相是只有一个mosfet使用,对吧?我个人认为如果是这样的话,就证明并联的方法是可以的。那一个坏掉了,是不是你焊接的时候弄坏了或者本身件就有问题,你现在再焊接一个件并联上去试试,也许就如你所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