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harger 306b

楼主(2016-01-16):
大家好,我最近买了一个icharger 306b,但是这东西的平衡功能几乎没有,好歹也是1000元的充电器,我冲了一晚上,把电池冲成了4.1 4.1 4.1 4.1 4.28 4.28具体多少我也不记得了,这一组数据就是举个例子,压差确实达到了0.1v以上,想问问是不是什么设置的问题,还是充电器本身的问题,要么返厂维修也行

网友:
选平衡充啊,也可能是电池的问题

网友:
这类高科技设置狠讲究,苦啃说明书吧

网友:
高端大气上档次

网友A:
我的也是这个情况,估计是电池太烂了,内阻相差太大,换新一点的电池就好很多了。看来A9还是得留着,毕竟手里还有些老电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这个情况,估计是电池太烂了,内阻相差太大,换新一点的电池就好很多了。看来A9还是得留着,毕竟手 ...

那是A9能改善這個情況還是怎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这个情况,估计是电池太烂了,内阻相差太大,换新一点的电池就好很多了。看来A9还是得留着,毕竟手 ...

a9的平衡能力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是A9能改善這個情況還是怎樣?

就是老电池,内阻相差大的电池就用A9充咯,用306b充平衡太慢。

网友:
引用 楼主:
a9的平衡能力好吗

还行吧,主要是平衡比较快。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是A9能改善這個情況還是怎樣?

a9是纯平衡充电模式,每一片单独充电,不充满不罢休。

网友:
引用 网友C:
a9是纯平衡充电模式,每一片单独充电,不充满不罢休。

這樣說我明白了

网友:
我也是306,确实平衡能力很差。新电池很好充,充旧的电池费劲。我是另买了一个a6拿来充旧电池及平衡。

网友:
之前就是用了 306 以後就對這家的充電機沒信心了
還是 PL8 肉實些,後面出的什麼 308 一天到晚看人在哎故障
心裡有種慶幸感,幸好沒再笨一次...

网友:
看楼主的数据,不平衡倒是小事,出现4.28是大问题

网友(2016-07-29):
看来不能考虑306了

网友:
是你没设定好306其实很好用看说明书吧

网友:
206B也有这情况,不过我都无视,充满报警了,就果断放飞了!电池应该是主要原因吧,选的就是平衡

网友:
买icharger就买duo双路系列,平衡能力很好

网友:
大功率充电器,平衡都不是很理想,A6/A9/CB86平衡充。

网友:
估计楼主电池太老了,老电池的话那家充电器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