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一推油门尾巴甩下

楼主(2016-01-16):
450在地上推油门尾巴逆时针甩半圈,轻微推油门就甩,
转动正常后切3D蛙跳也正常锁尾,  就是一推油电机启动尾巴就会用半圈,用手转一下大桨再推油门就不会甩,难道  是设置缓启就不会?

网友A:
没有缓启尾巴是会甩的

网友:
起飞之后抖动特别厉害是什么原因,不打方向基本不怎么抖动,但一打方向就抖动的特别特别厉害。

网友:
能引起抖动的原因很多,你这个基本问题在旋翼头上,仔细检查旋翼头的各个组件旷量是否过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缓启尾巴是会甩的

问题原来不是这样的,

网友:
没缓启动慢点推就不甩了

网友:
我是悬停的时候逆时针慢转 上次无聊看了下 5分钟转了将近7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