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APM想死的心都有了

楼主(2016-01-16):
已经记不清第多少次测试了,3years,换罗盘,换电流计,换GPS,甚至apm2.0换成2.8,全部换了一遍。试飞依旧是无法定位!……吐血了要。。在公园开阔地也试飞过很多次,都是不能定位。
刚才在小区试,即使地面站不报bad velocity也是不能定位。hdop2.3,9星。
前天把6mGPS换了3DR-Ublox配置参数,改了UBX输出,地面站依旧是定位很准确,但是起飞后lotier模式还是不能定位.
飞机自己向右或者后飞,摇杆控制非常困难。切换回stabi……模式后一切正常。求大神解救!

楼主:
根据wiki的解释,原因可能是加速度计问题或者gps低于5hz。
http://copter.ardupilot.com/wiki/prearm_safety_check/
经过重新校准加速度计,查看了gps设置是5hz无误。
问题依旧

网友:
没有碰到,但是帮顶

网友:
那天我的Apm也是飞的好好的,突然全油门定高侧飞撞墙上了,定高不错,眼瞅着高度一点没变,还好在院子里有个尸体,要是外边就自己飞走了

网友A:
换罗盘,换电流计,换GPS,甚至apm2.0换成2.8,怎么不换个GPS试试啊。我用的是M8N,定得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罗盘,换电流计,换GPS,甚至apm2.0换成2.8,怎么不换个GPS试试啊。我用的是M8N,定得很呢

换过朋友的6m试过,也是不能定位,不过当时没有换罗盘。
求推荐靠谱的M8N

网友B:
指南针的安装方向设置的对吗, 芯片字朝下设置为roll180, 芯片字朝上设置为none, 我之前设置错误, 定点就朝一个方向猛飞, 炸机了, 改了设置, 校准指南针之后就好了

网友C:
定点模式向固定方向飞有可能是罗盘方向不是正前方的原因。

网友D:
我装过,不应该是gps的问题,指南针和机头都要校准指向北方才行。

网友E:
罗盘方向跟飞机方向不一致,我碰到过,吃过苦头了,撞到了邻居的玻璃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指南针的安装方向设置的对吗, 芯片字朝下设置为roll180, 芯片字朝上设置为none, 我之前设置错误, 定点就朝 ...

设置的是none

楼主:
引用 网友E:
罗盘方向跟飞机方向不一致,我碰到过,吃过苦头了,撞到了邻居的玻璃窗

我这个是一致的,以前错误了会提示dcm bad heading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定点模式向固定方向飞有可能是罗盘方向不是正前方的原因。

方向应该没问题,内置罗盘外置都试过情况一样。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image&aid=2968784&size=140x140&key=3e2566911ec6166f&type=fixnone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装过,不应该是gps的问题,指南针和机头都要校准指向北方才行。

指南针方向应该没问题 内置外置都试过

网友F:
APM是你的克星,哈哈,开个玩笑,在论坛找个相信的人帮忙调试,我想应该是你没调好

网友G:
定高alt脱控,飞机是什么状态?如果飞机偏的厉害可以试着校准加速度陀螺仪指南针,还有调节PID,我也用6m,可以定点,漂的不是很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F:
APM是你的克星,哈哈,开个玩笑,在论坛找个相信的人帮忙调试,我想应该是你没调好

我也觉得是调的问题吧,可是找不到问题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G:
定高alt脱控,飞机是什么状态?如果飞机偏的厉害可以试着校准加速度陀螺仪指南针,还有调节PID,我也用6m,可 ...

6exhp飞的,只有两段开关没试过alt,下次试试吧。stab模式飞得很好,加速度计罗盘都校准好多次了,校准也成功。loiter模式手感会变化很大么?

网友H:
我遇到过你这个问题,是我把固件降级了他就会这样。我把固件升级到最新就没有问题了。不知道你的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遇到过你这个问题,是我把固件降级了他就会这样。我把固件升级到最新就没有问题了。不知道你的是什么原因 ...

目前用的3.2.1最新版,以前2.几版本的时候也是不定位恩

楼主:
地面站飞行路径纪录准确,可惜飞机自己顶不住。。。

网友G:
引用 楼主:
6exhp飞的,只有两段开关没试过alt,下次试试吧。stab模式飞得很好,加速度计罗盘都校准好多次了,校准也 ...

按理不会查很多,有看过GPS搜星情况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按理不会查很多,有看过GPS搜星情况么?

小区里9星左右 hdop2.3,公园10星以上,hdop呆久点能1.7。地面站显示位置看起来很准。

网友H:
如果你安装飞控没有问题,那是没有道理这样的吧。我的刚装的时候调都没有调,也就是各种校准就拿去飞了,正常的很。你好好想想是不是哪里不安标准装了。(我就遇到过H4 680的机架我选了X型的,结果一上天它自己会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你安装飞控没有问题,那是没有道理这样的吧。我的刚装的时候调都没有调,也就是各种校准就拿去飞了,正 ...

stab模式正常飞行,安装有问题的话怎么飞?

网友:
兄弟你的好了吗  我的px4同样的问题两天了气炸了

网友:
开源飞控,它所谓好玩儿就是指要折腾。对折腾不起的人来说,简直噩梦

网友I:
参数表 搜索 EKF_GPS 置为0!

网友J:
有没有确定过,罗盘是上面版本的还是下面版本的,就是罗盘的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J:
有没有确定过,罗盘是上面版本的还是下面版本的,就是罗盘的方向

内外罗盘都用过,外置罗盘一开始方向设置错误 后来改过来也是一样的。飞行不能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参数表 搜索 EKF_GPS 置为0!

这参数啥意思?

网友K:
引用 楼主:
目前用的3.2.1最新版,以前2.几版本的时候也是不定位恩

  请问是 ATMEGA2560-16AU 标准版本 的APM 飞控么 ?这个 ATMEGA2560 CPU 据说,新版本 只支持到 3.20
3.21的 固件 据说是 不支持的 。。。

以前 双叠层的 标准PX4  只 支持 到 3.15 版本 。。。
俺 上次 刷了 3.20 版本,结果 发现 各个输入舵量乱跳,

俺还以为是 PX4 坏了,后来 刷回 3.15 就正常了 。。

开源飞控 现在 太混乱,,最近 俺 新买一个 miniAPM
结果——居然不提供 4P 插口的 数传线,万用表一实测
发现:它的数传4P插口,根本就不与内部的 CPU 引脚相通
只好 退货。。。浪费时间,浪费运费。。。

楼主:
引用 网友K:
请问是 ATMEGA2560-16AU 标准版本 的APM 飞控么 ?这个 ATMEGA2560 CPU 据说,新版本 只支持到 ...

没听说这个情况哦。我换了m8n,换了新的电流计,终于正常定位飞行了。 3.2.1固件arducopter

网友(2016-08-17):
APM确实折腾

网友:
为什么不用Poshold呢

网友:
问题就在罗盘上  罗盘方向要对N级指向机头,硬件正确,那就是罗盘校准选项不对。

网友:
继续调,自己选择的飞控,跪着都要调完,要不然你选大疆的,肯定很多人喷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