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0630换卡盘的问题

楼主(2016-01-16):
我想把我的0630换四爪卡盘,过渡盘大家是怎么解决的?还有什么其他办法吗?

网友A:
这话说的咋看不明白?

楼主:
车床原来是125的三爪卡盘,我想换成200的四爪卡盘,三爪卡盘是三个螺孔,四爪卡盘是四个螺孔,有没有换过的,讲讲经验

网友B:
按三抓的定位凸台大小加工出凹槽法兰,拆掉三抓,钻孔加装上三孔法兰,按四抓的定位孔车出凸台,再拆下法兰钻四抓的孔。

网友C:
我的办法是在原来的法兰盘上配钻三个孔。或者重新打四个孔也可以。这样做的理由是简单,经济。

网友B:
原装法兰是连在主轴上的,一般是螺纹联接,拆下来钻孔不容易,法兰台阶是装在主轴上后自宫的,一拆一装对原有精度有一定的影响。

网友D(2016-03-12):
广东的有没有C0630A车床?想收一台 V信kpsz108

网友E(2019-02-13):
三爪换四爪你需要重新配做与主轴螺纹配套的法兰。

网友F:
重新做法兰并配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