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机改三旋翼头还需要改动什么吗

楼主(2016-01-16):
直机改三旋翼头还需要改动什么吗

网友A:
尾旋翼也要三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尾旋翼也要三桨

尾旋翼两桨也可,但是要选长一号的,比如原先105mm,改成115mm(700级),115mm就能锁的很好。
另外总距降低0.5到1度,循环螺距增加至9-10度,转速降低100rpm左右。

网友C:
首先买个三桨头和多买1只桨,没啥改动,装上去就能飞。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21899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买个三桨头和多买1只桨,没啥改动,装上去就能飞。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 ...

哦哦.主轴用不用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旋翼也要三桨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尾旋翼两桨也可,但是要选长一号的,比如原先105mm,改成115mm(700级),115mm就能锁的很好。
另外总距 ...

谢谢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哦哦.主轴用不用换?

不用换吧?

可以参考JR的450,买个3桨头回来装上去就完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换吧?

可以参考JR的450,买个3桨头回来装上去就完事。

好的好的。我把我800e改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尾旋翼两桨也可,但是要选长一号的,比如原先105mm,改成115mm(700级),115mm就能锁的很好。
另外总距 ...

螺距要加大0.5-1度 你说错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螺距要加大0.5-1度 你说错了

减小吧 越加大电机负载越大 反扭越大 为什么要加大

网友F:
电机齿也要换小一号把  多一片桨负载就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机齿也要换小一号把  多一片桨负载就大了

应该不用换吧,电机转速降低一下应该没啥问题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不用换吧,电机转速降低一下应该没啥问题了吧

呵呵  我以前有个杂牌450 装了个飞狼的像真机壳 当时就是觉得双桨不好看 就上了4桨 当然只有主桨上了  后面没动  然后电机齿没换  加电 推油 桨转不起来紧跟着电调冒烟了 现在还在我家摆着当工艺品呢   有图有真想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E:
减小吧 越加大电机负载越大 反扭越大 为什么要加大

转速低 要加大螺距

网友G:
相位装准了就行,总距可以不变,循环螺距可以稍减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G:
相位装准了就行,总距可以不变,循环螺距可以稍减一点!

好的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G:
相位装准了就行,总距可以不变,循环螺距可以稍减一点!

卧槽这机机好漂亮

网友A:
引用 网友G:
相位装准了就行,总距可以不变,循环螺距可以稍减一点!

张sir这是用的什么尾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张sir这是用的什么尾桨?

像真机上的主尾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