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一下直升机调机的问题!讨论一下直升机调机的问题!

楼主(2016-01-16):
遥控器摇杆有空行程!副翼和升降舵摇杆上下左右打到底,测试大浆倾斜度数正负都是11度到12度,我飞机来说,副翼打到没三分之一,舵机行程到头,摇杆松了三分之一多,飞机十字盘才动!遥控器摇杆有空行程。升降舵和尾巴和副翼都一样,只有油门螺距摇杆没有空行程!
k8界面 按教学每个通道最上最下都要100数值,不是100的数,调成100,只能在遥控调舵机行程量是吧!我的垃圾d10遥控是这样!我飞x3如果这里调成100后,三个斜盘舵机和锁尾舵机行程量都大,因为遥控摇杆除了油门没有空行程,其它都有!

我是这样调,先不知道对不对!不按k8这里都100数值,飞机平放地面,把副翼升降杆子分别左右打到底,把大桨挂上螺距尺看度数,如果是分别正负12度吧,遥控器里开始降低副翼和升降舵机行程,降低到摇杆打到底,还是12度,在降低是低于12度你就不要在降低了,现在摇杆没有空行程了,比如说遥控副翼打到底就是12度,如果松摇杆,十字盘就直接动度数也跟着降低!

降低舵机行程量后,k8里刚才设置界面,里面通道,上下数值才60多了!调好后,遥控器副翼和升级舵和螺距分别上下左右打到底后,测试都要正负12度,最重要摇杆打到底,松摇杆,飞机十字盘要马上跟着动,就是说遥控器摇杆要没有空行程才行!因为我不会3d,只会简单飞,但我这样调试好后,感觉普通飞行飞机很稳定,不知道3d也是这样调的吗

不知道我这样的调机对不对,其实我想表达的意思很简单,就是说的有点罗嗦!请高手在说一下啊!或分享一下。你们是怎么调的!其实我以前问过摇杆空行程这个问题,但很多回复说是正常现象啊,但我总感觉摇杆空行程肯定影响控制精度啊,为什么要空行程是不是,如果有空行程那摇杆打空行程这里,就是多余啊!

网友A:
打开你的遥控器看看里面的电位器轴和摇杆连轴是不是有虚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你的遥控器看看里面的电位器轴和摇杆连轴是不是有虚位啊

好的,可能有虚位啊,玩很长时间了

网友:
飞控的控制算法是个动态过程,你在静态观察不到完整的控制逻辑。

按要求调整就行了,别自作聪明。

网友:
是有点啰嗦
还是按K8设备的步骤一步一步来吧,“发射机”页面里一定要校对好+-100和中位点,总距上下限要在“螺旋总距”页面里调整,如果上下限不一致,就要调整遥控器的“Pitch”行程,而不是三个舵机的行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有点啰嗦!
还是按K8设备的步骤一步一步来吧,“发射机”页面里一定要校对好+-100和中位点,总 ...

那为什么有空行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有点啰嗦!
还是按K8设备的步骤一步一步来吧,“发射机”页面里一定要校对好+-100和中位点,总 ...

Pitch”行程在那调啊,我是d10

网友:
油门也有空行程
杆到1/3电机才转呢。。。

网友:
慢慢来。。不着急。。。按照常理来。。。

网友:
我的乐迪AT9也有空行程,控制的4桨450,当集体螺距推到85%左右的时候,十字盘的三个舵机都满行程了,不动了,再推油门摇杆,十字盘集体螺距不再动,都不知道这样有没有问题,怎么解决空行程的问题,同问,坐等高手解答

网友:
这个 调完之后 用不用再调3d模式度螺距呀

网友(2016-11-29):
请问水平安放座怎么使用? 在哪个步骤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