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闲来没事做的电机保护器!低成本效果超好!

楼主(2016-01-16):
穿越机一直用商品电机保护器,但是实话实说真的不经炸~使用过3D打印的、DL的、银燕的三种,除了银燕机架配的那种质量还不错其他的两种标示不是很耐炸。一直在留意各种瓶盖打算自己DIY一套,最终从材质上和实用性两方面相中2款,分别是:小茗同学的外盖和椰树出品的一种瓶装的,盖子是半透明的,材质很好而且很高。

最终选用了用料更厚实的小茗同学的外盖进行了DIY,水泥地炸鸡测试结果后期公布~~

这一步最纠结~找不准电机螺丝的孔位是最痛苦的事情~这里只能说只能意会不能言传了!!各位各显神通吧~~
我是直接对着电机座用细记号笔花好后再用尺量好孔距开孔的~

最开始用的是电转转孔,后来发现用电烙铁比电转快而准确!各位可以少走弯路了,直接学我的吧~

做好后的效果~需要后期用小刀吧烫出来的塑料修平整~~

开个电机线的槽不用上细节图了吧~各位自学~
安装好一个后的效果图~~

1806的电机高度保护的很到位~关键是这款盖子对2204的电机应该会起到更全面的呵护~

全部安装完的效果图~~

这种瓶盖采用的软性塑料的耐炸程度效果是可想而知的~用料扎实,用刀切入边上开电机线槽都要用费很大的劲~

网友A:
直径稍微再小点就更好了

网友:
还挺好看  小茗同学

网友B:
盖子上开点孔 可能会更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盖子上开点孔 可能会更好点

对  俺也认为 下面要多开几个 通风孔 避免风倒灌

网友:
有没有测过改装前后的续航时间。。。

网友:
你的还是别试防撞了太大了  影响桨效   看看我打印的    防撞  https://img.alicdn.com/imgextra/ ... XXXX_!!12038183.jpg

网友:
心疼烙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径稍微再小点就更好了

为了兼容2204不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盖子上开点孔 可能会更好点

不在乎那一点点风阻!关键是开孔后会影响整体结构!起不到保护作用了

楼主:
便宜货!不心疼

网友C:
非常不错的经验贴,顶!
另外问一下背景那种带刻度的垫板叫什么名,一直想弄一个大一点儿的而不是A4大小,打什么关键字才能在淘宝上找到。

网友D:
这个不错啊!我都是买现成的 4块呢 有你这个方法还能喝瓶饮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常不错的经验贴,顶!
另外问一下背景那种带刻度的垫板叫什么名,一直想弄一个大一点儿的而不是A4大小, ...

台湾九洋切割版 我买的a2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错啊!我都是买现成的 4块呢 有你这个方法还能喝瓶饮料啊!

关键是这个比买的耐炸多了!材质绝对一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台湾九洋切割版 我买的a2的

恩,收到,谢谢!

网友:
盖子太大会使奖的动力大打折扣,尤其是本来螺旋桨直径就比较小的。但是想法很好 如果减小盖子直径应该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