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跑的直就不怕马路牙子,中航140级AT6的飞行

楼主(2016-01-16):
160双缸四冲引擎, 140级AT6爽飞

一直冬雨绵绵终于有了个好天,爽飞必须的

网友:
飞的真好

网友:
好霸气的通场

网友A:
第一次降落犹豫了,第二次有小跳,扣0.1分,综合得分9.9分。
相当不错,发动机的声音真好听。

网友:
鼓励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降落犹豫了,第二次有小跳,扣0.1分,综合得分9.9分。
相当不错,发动机的声音真好听。

第一次降落不是犹豫,是果断加速复飞,受侧风影响飞机偏移跑道强行降落会有可能撞击马路牙子,跳不跳和飞机的设计有很大关系,中航的后三点战斗机基本都飞过,其中零战是设计最成功的一款,至于这架AT6,别看翅膀面积特别大但是失速临界点特别敏感,很容易突然失速,很难做到完全不跳

网友B:
7楼高手

网友:
高手飞出了真飞机的感觉,起飞特别舒服,还真没看到过这么大的像真飞机起飞滑跑这么笔直的,大部分起飞都是猛的拉起来或者 跑一段后歪倒哪里去都不知道了,怪不得敢在这样的场地飞天上还做了个八字?

网友:
飞的舒服,好久没看到这样的飞法 了,赞一个

网友:
初教6 似乎蛮飘的  好

网友C:
我的1.7米的P51还没飞,总觉得起落架收放还是不是很利索,还在加固,期待首飞。

网友:
好飞机、好场地。。。。。。真羡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1.7米的P51还没飞,总觉得起落架收放还是不是很利索,还在加固,期待首飞。

起落架太坚固未必是好事,翅膀毕竟是木头的,太坚固很容易把翅膀木结构拉掉,所以我一般的120-140级的飞机的起落架通常都是5毫米钢丝过度到减震起落架比如上面的中航的零战和P40,即使降落略重也只需要矫正下五毫米过度钢丝,
当然,首要的还是要练好降落的技术,不要太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