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插电无反应,绿灯常亮,蓝灯慢闪,大神请进

楼主(2016-01-16):
好久没折腾穿越了,请大神讲解下:
问题:
开控,插电,电机无反应。仅有绿灯常亮,蓝灯闪。  之前进调参界面是正常的。是哪里出问题了?
各种解锁无反应

楼主:
大伙现在都在玩啥飞控啦?

网友A:
没注意看过指示灯,电机电调接线正常么?或者另外刷个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注意看过指示灯,电机电调接线正常么?或者另外刷个固件

接线正常。飞控连接电脑调参软件,灯是亮的,但是软件未接收到飞控信号
所以无法进行调参

网友B:
重新更新固件,或者安全模式,就在更新固件那块多点点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新更新固件,或者安全模式,就在更新固件那块多点点就好了

试过了,没用哎
我通电,电机不响。接调参软件,软件底部TX和RX信号灯都是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过了,没用哎
我通电,电机不响。接调参软件,软件底部TX和RX信号灯都是灰的。

西西三弟就这样多试几次就好了,反正我也是死马当活马医给弄活了

网友:
绿灯亮说明上电了,蓝灯闪说明飞控程序在运行,首先要解决的是能进地面站看状态,而这之前飞控的USB驱动程序要正常,COM通讯口在设备管理器中要能看到才行。

网友:
从刷低版本固件。。我碰到过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最后还是没能解决。目前换了个CC3D MINI

网友:
昨晚也碰到这种情况,结果发现5通道这个旋钮是打开的,死活不能解锁,插拔电池很多次。
结果关了5通道就ok了。

网友C:
貌似和其他都啥没关系,据说是cc3d的通病,我上次也遇到过,前一次飞的好好的,放了几天拿出来就不能解锁了,无解,只能重新做一遍向导解决。搞得现在每次出去前都要上电试试,要不到了飞场就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貌似和其他都啥没关系,据说是cc3d的通病,我上次也遇到过,前一次飞的好好的,放了几天拿出来就不能解锁了 ...

同样的问题我也遇到过,结果是CC3D与接收机的连接不良,换了根线,这个至今没再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