肥鲨 hd2 眼镜 有人用吗 四周模糊不?

楼主(2016-01-16):
怎么带正都没用 四周都会模糊 静态仔细观察 左右两边几乎将近1/3的范围都是模糊的 昨天才收到的
类似下面的效果  如果把镜头压紧 效果会好很多  但是实际使用的时候 哪可能把眼镜往脸上压呢?

网友:
可以调距离的吧

网友:
这个就是这个毛病 我也是 我带上去调瞳距先闭一只眼 调好 再调另外一只 就好点了

网友A:
我也买了hd2。绝对的坑。我觉得就值2000。还不如skyzone

网友B:
我一开始用老HD也发现这样的问题了,因为用了OSD,看个四角上的字儿特别明显,调好瞳距能强一点儿,但还是有一些,后来不用OSD只专心穿越基本感觉不到了,老HD是45度,新HD为50度,所以我以前想应该也有这个问题,现在应验了,不过听说有人加了近视镜片来解决这个问题,我没有试到底行不行。

网友:
上近视镜片看看,我的没这么严重

网友C:
眼镜要贴近屏幕的,不然边界会虚

网友D:
自制,肥鲨都有!价格的确贵!用起来还行!没有特别失望

网友E:
我也是HD V2不过没你这处情况,你看看是不是制式问题,调到AV 2D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明显产品问题.有但是不会这么严重.翻新版.

可以叫厂家换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开始用老HD也发现这样的问题了,因为用了OSD,看个四角上的字儿特别明显,调好瞳距能强一点儿,但还是 ...

是的 我也听说加镜片 可是我这里没送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眼镜要贴近屏幕的,不然边界会虚

橡皮筋 拉紧不是难受么
我diy好几个 魔镜 样式的 带的没这么难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制,肥鲨都有!价格的确贵!用起来还行!没有特别失望

我自制过 四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HD V2不过没你这处情况,你看看是不是制式问题,调到AV 2D

肯定是 av 2d 这个不会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买了hd2。绝对的坑。我觉得就值2000。还不如skyzone

hd2的镜片肯定不合适 显示屏大了 镜片的有效放大区域 不够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自制过 四款了

用菲镜变形厉害,准备再改个双屏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菲镜变形厉害,准备再改个双屏试试!

对是 变形比较大 我也准备做两块 2.5寸 屏 魔镜的镜片就不用改了  咸鱼收二手魔镜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 我也听说加镜片 可是我这里没送

自已按眼镜的镜片框大小自制近视镜片,我以前用V2把自己平常用的镜片打磨了安装了,缓解了不少视觉压力,要不量好尺寸用纸板做一个模板让眼镜店加工,这种镜片边上按眼镜的镜片框打一个薄台阶最好了,依光学原理近视镜片应该差不多能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已按眼镜的镜片框大小自制近视镜片,我以前用V2把自己平常用的镜片打磨了安装了,缓解了不少视觉压力, ...

谢谢 感谢你的经验指导
我记录好了

另外我对 楼上辽宁的朋友的回复比较感兴趣 我这是 翻新的机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 感谢你的经验指导
我记录好了

不客气,老HD无HDMI线,电池为2S 1000MAH,新的有面罩且电池容最加大了,最明显的区别是电池上有能量条了,所以说翻新也只能用老HD翻,有点儿不可思议。

网友:
我的也有的 四轴是会模糊的 这是通病 带正了会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客气,老HD无HDMI线,电池为2S 1000MAH,新的有面罩且电池容最加大了,最明显的区别是电池上有能量条了 ...

嗯  明天去找眼镜店 磨镜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