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ite test 斯托奇号,制作完成,大家看看能飞不?

楼主(2016-01-16):
网上找了斯托奇号的一套素材,30块钱的一堆KT板,这是本人第一次做板机,做工拙劣,40''A电调,2212,980kv,10※5桨,4个9g银燕舵机。改天天气好了雾霾散了去处女飞!

网友:
做得很好啊

网友:
只要动力够就能飞

网友:
感觉手工还不错!

网友A:
能飞的就行

网友:
感觉电机座加固不咋得.小心电机飞出去

网友B(2016-02-22):
处女飞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处女飞了吗???

飞了,已炸

网友:
没关系,再修或再做,昨天4级风我忍不住去“做”了一下,带3炸2.呵呵,玩的就是这个心跳。。。。。。。

网友B:
你现在这个是鬼子的制作方法,这个适合初级或中级手工制作比赛作品,它只注重制作快速、能飞、低成本几个方面,绝对不适合新手使用;我建议你还是先买“好小子”,那家伙长得丑点,却超级耐摔。不行就一起买2—3个,炸了再飞另一个也不会“伤心”对你的信心会有一定的“增强‘作用。祝你成功哦

网友:
呵呵,个人见解,只供参考绝得不对,就当没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现在这个是鬼子的制作方法,这个适合初级或中级手工制作比赛作品,它只注重制作快速、能飞、低成本几个方 ...

这架我已经扔了,KT版修了没意义。现在飞冲浪者,1.4米的。几十个起落了,逐渐适应了。因为是新手而且一直单飞,也没有找到本地的模友请教,现在只能飞一飞简单的航线。准备过些时间飞一下塞斯纳,练习起飞和降落。虽然进度慢,但也是乐在其中!

网友(2016-04-04):
我也做了个斯托奇 也是首飞秒炸 再飞再炸 前前后后一共差不多花了1个月的时间来研究为什么会炸机  后来我发现是拉力线的问题  把电机向下和右调了点就OK了  现在再也没有炸过  还有就是机轮很不好控制  老是出问题  我索性把他卸了 降草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