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解释一下这几个apm的固件有何不同?

楼主(2016-01-16):
为什么后面都是3.2.1 但是前面却各自不同 ar2.47-ar2.50代表什么?

为何最新版本显示是3.3.2,但是不管怎么升级,升级之后都是3.2.1。这不是重点,重点是我刷多轴的3.2.1,就不识别gps了。显示无gps,但是刷汽车的最新版正常,刷多轴的3.1.5也正常。
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AR 汽车用版本, AP 固定翼版本 AC 多轴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AR 汽车用版本, AP 固定翼版本 AC 多轴版本

为何最新版本显示是3.3.2,但是不管怎么升级,升级之后都是3.2.1。这不是重点,重点是我刷多轴的3.2.1,就不识别gps了。显示无gps,但是刷汽车的最新版正常,刷多轴的3.1.5也正常。
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何最新版本显示是3.3.2,但是不管怎么升级,升级之后都是3.2.1。这不是重点,重点是我刷多轴的3.2.1, ...

APM最后一个版本是3.2.1,3.3.2是pix专用的了。

网友:
APM最后一个版本是3.2.1